[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使用串口2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最近在使用PIC18F85K90单片机的串口1和串口2,使用串口1时,利用串口助手收发数据正常;但使用串口2时,串口助手发送数据长度不能超过2字节,超出后OERR报错,请问各位大神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A:
看一下你的波特率,上下1个数微调再试一下!
建议单片机收码为1个停止位,串口助手发出为两个停止位。
单片机发送也是两个停止位。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B:
建议示波器检查波特率,另外检查MCU软件是否“及时”读取了接收缓冲。

网友C(2017-03-14):
求一下你的串口程序,之前用pic16,现在换的pic18弄了两个串口,然后照手册改总是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