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使用STM32能不能开发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系统

楼主(2017-01-12):
各位大神,小弟请教,使用STM32能不能开发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系统?开发这2种支付系统需要硬件跑什么样的系统才能支持?

楼主:
二维码扫描模块另外已经有了的。

网友A:
32在该项目中起的作用不大,主要还是和云端数据对接的部分,安全性能也要考虑

网友A:
很多手机支付用的就是32f4的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这个要联网才行吧

网友C:
主要是你用单片机完成和微信支付宝的服务器沟通。

网友C:
登录用户账号二维码什么的只是获取支付信息。关键难度在于和服务器信息交流的协议

网友D:
能联网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在该项目中起的作用不大,主要还是和云端数据对接的部分,安全性能也要考虑 ...

本意是想能直接与微信及支付宝的服务器对端
应该是用HTTPS方式来连接,协议是带了SSL,TLS这类的协议,但是不知道STM32能不能跑来?
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用哪个OS比较合适一点:UCOS,FSEERTOS?。。

楼主:
这肯定要联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用单片机完成和微信支付宝的服务器沟通。

跟这2个的服务器沟通使用的是带安全加密机制的吧,就是不知道STM32跑不跑得起来,或者会不会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其它的任务处理就受影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意是想能直接与微信及支付宝的服务器对端
应该是用HTTPS方式来连接,协议是带了SSL,TLS这类的协议,但 ...

OS都可以的 根据项目具体选择,协议的话32可以一直一些lwip之类的剪裁网络协议,可以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 你还要考虑网络部分的开发,这个东西功能不多,做起来涉及的东西还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都可以的 根据项目具体选择,协议的话32可以一直一些lwip之类的剪裁网络协议,可以了解一下。
除此之外 ...

好的,谢谢!!!
现在买了一些网络相关的书,先补充一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