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器件名

楼主(2017-01-12):
大神,
  求图中器件名--电感边上的大个东西。
  描叙:铭牌写了: VESAD  400V 50HZ-60HZ  40V 75mA 7-9 1.5VA
    量了下引脚之间的电阻,两引脚约10K------另两引脚约78欧姆的样子。
   求大神看看是什么器件。。。。

网友A:
就是个变压器而已,只是穿了件马甲你就认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变压器而已,只是穿了件马甲你就认不出来了。

为什么要给他穿个马甲呢?为了防止别人抄袭?

网友B:
因为要焊在电路板上,需要加固,灌封,还有增加绝缘强度。一般都是小功率变压器这样做。

网友C:
但是是变压器的话有两个引脚电阻是10k?

楼主:
多谢各位。想想,如果是变压器,那引脚间应该会找到两个比较小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想想,如果是变压器,那引脚间应该会找到两个比较小的电阻。。。。。 ...

先看下你自己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大再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是变压器的话有两个引脚电阻是10k?

这个自然。400V、50Hz初级圈数多线径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自然。400V、50Hz初级圈数多线径细。

10K的铜丝绕线,真是比较恐怖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K的铜丝绕线,真是比较恐怖了

我测量一个5VA、220V、50Hz的电源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在680R左右,10K似乎太大了点。

是啊 比较恐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测量一个5VA、220V、50Hz的电源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在680R左右,10K似乎太大了点。 ...

它是1.5VA而且是400V的,10K似乎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是1.5VA而且是400V的,10K似乎差不多。

1.5VA指功率吧,也就是这个功率小,这样铜丝就细,电阻就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VA指功率吧,也就是这个功率小,这样铜丝就细,电阻就大?

是的。电压越高铜丝也越细,于是就成了10K欧。

网友F:
楼主,我输入VESAD百度,最可能的答案是空气烟雾探测器。 这个板子有这个功能吗?

下面是百度来的,
一、产品概述:

Xtralis VESDA VLS探测器与Xtralis VESDA VLP标准型探测器相似,但它在进气口安装了阀门装置,加上它专有的软件,就可以对4个VESDA扇区(采样管)的气流分别进行控制。这种配置使我们可以将单个的VESDA区域分为4个独立的扇区。例如,可以在一个房间的各个独立空间分别启动灭火装置。

网友G:
这就是灌封了的工频变压器。一般常见的都是蓝色的,换了颜色你就不认识了?!

网友H:
交直流都通入看是变压器否?交流的电流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