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复位按钮对单片机并不起作用

楼主(2017-01-12):
想请教下,退出调试状态后怎么进行复位?

网友A:
断电后重新上电呢?怎么样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除非断电后重新上电,复位按键才会起作用啊。

网友C:
也可以在程序开始阶段写一段指示代码

楼主:
用的是STM32开发板。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退出debug后,按复位键是如何去看是否有复位效果。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吧。

网友F:
单片机会从串口送出字符,只有把电源断了,重新上电,之后复位键才起作用。

网友G:
怎么样了啊,问题好了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