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把PWM信号变成直流电压

楼主(2017-01-12):
想把PWM信号变成直流电压 怎么弄呀?

网友A:
能不能把放大器接成一个跟随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让单片机输入一个50%占空比的PWM,输出必须为直流电压2.5V。

网友C:
金升阳有个TFW-N系列产品就行,可以试试。

网友D:
加一个低通或积分电路!

网友E:
接一级RC积分就行了。不过假如要带负载的话,建议接射随器。

网友F:
我现在也在做这个,资料上说可以用RC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G:
低通滤波,要效果好就多加几级低通滤波,如果要获得准确的电压,必须加PID反馈。如果电压只是参考信号,则直接滤波后可用,如果是用来驱动的,还得用mos管三极管之类的玩意,其实楼主说的就是开关电源的原理,如果是用来驱动的,也可考虑用一些开关电源芯片,用PWM控制他的反馈电压,效果更好,mos管那些发热太厉害。

网友H:
低通滤波,很多单片机没有DA,但又需要模拟信号输出,在一些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就用PWM+LPF

网友I:
百度下,很多PWM转直流电压输出电路啊;

二阶低通滤波+运放跟随输出,只是滤波的频率要和你的PWM频率要对应起来,这样效果更好;

至于你实际输出是不是2.5V,最好加AD反馈回去,再对PWM输出进行修正;

网友J:
用个简单的单片机,测量占空比,任何DA

网友K:
可以考虑使用巴特沃斯低通,通带平稳,缺点是过度不够陡峭。输出端加跟随器提高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