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

楼主(2017-01-12):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忙回下,怎么计算ADC的转换时间,采样时间。1KHz的信号,高脉冲最多可以sample多少个点?

网友A:
1、ADC的采样率。
2、高脉冲宽度。
这两个参数的话就基本可以计算高脉冲时能采到样点数

网友B:
ADC的采样和转换时间可以从数据手册中查到。

网友C:
高脉冲可以才几个点的简单计算方法是:高脉冲宽度/采样周期。

网友D:
像楼上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存在1~2个点的误差。

网友E:
如果认为转换时间是从采样到输出数字码的时间,那么实际的转换时间就是1/Sample Rate,这个值是ADC自己的特性了。

网友F:
对,如果指代的是采样之后的实际转换时间,那么就要查手册了。。

网友G:
采样时间是需要从D/S当中查到的,这个数值是和IC设计时候的采样保持电路有关,在D/S当中都会有具体表述。

网友H:
计算高脉冲能够才多少个点,通过计算单位时间内脉冲的个数和高脉冲所占的比例可以得到单位时间按高脉冲所占的时间的

网友I:
如果看成流水处理的话,两个样点的时间间隔就是采样的时间间隔,存储和转换的时间可以不必过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