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晶振在单片机中什么作用

楼主(2017-01-12):
谁能说说晶振在单片机中的作用?

网友A:
单片机的晶振就好比人的心脏,只有跳动才有生命

网友B:
用来进行定时的,好比时针、分针、秒针,单片机工作的时间长短,由他确定

网友C:
简单地说,没有晶振,就没有时钟周期,没有时钟周期,就无法执行程序代码,单片机就无法工作。

网友D:
单片机工作时,是一条一条地从RoM中取指令,然后一步一步地执行。单片机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称之为一个机器周期,这是一个时间基准。

网友E:
—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时钟周期。如果一个单片机选择了12MHz晶振,它的时钟周期是1/12us。

网友F:
现在很多芯片都没有用外接晶振,用内部RC振荡器
但是系统时钟确实必不可少的,而且机器周期和时钟周期的关系
随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

网友G:
现在有很多单片机都带内部晶振
不过用内部晶振容易受到外界环境(温度等)的影响。。

网友H:
内部晶振,精确度和稳定性比较差,还是用外部晶振比较可靠。

网友I:
这个晶振当然是给单片机时钟啊

网友J:
晶振相当于人的心脏

网友K:
晶振的作用就是  给一个节奏 会动的都跟我  一!起!跳!!
动次打次 动次打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