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500kHz信号放大时运放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01-12):
需要将1.25V峰峰值500kHz的信号放大到2.5V峰峰值。选择运放时是不是参数的重点应该放在压摆率上?根据SR=2*PI*f*V至少应该选择压摆率大于10V/us,这个思路是否正确?选了很久没选到合适的,有没有双端供电的运放推荐呢?新手提问,谢谢解答。

网友A:
还要考虑GBW参数,如果正弦波频率是f,那么单位增益带宽GB>40f,对输出波形的要求越高,GB要越大。
其它参数按照要求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考虑GBW参数,如果正弦波频率是f,那么单位增益带宽GB>40f,对输出波形的要求越高,GB要越大。
其它参 ...

请问“单位增益带宽GB>40f”的结论是如何计算的呢?我的理解是增益带宽积核单位增益带宽都表征的是同一个特性吧,我的需求中运放增益带宽积只需要满足1MHz即可。和你的结论相悖,请问我是哪里没理解清楚呢?

网友A:
Gb =40f是我按照积分曲线仿真得来的,取多少倍频率按照对输出波形的要求而定,当然可以取低。
   按照放大倍数G,计算GBW=GB*G,放大倍数越大,要求的GBW越高。

网友B:
因你的输入电压是V级的,属于大信号概念,应用功率带宽,估算如下:2.5/1.5*500000=0.8M,实际应用放大10倍,才不因OP的因素影响糸统(电路)的带宽,即是8M,功率带宽在8M以上的OP。

网友C:
运放规格书中都有增益、频率、相位曲线,跟进这个曲线可以很容易得出运放处理交流信号时放大倍数与频率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考虑增益误差,经验公式 待处理信号频率x放大倍数xN< GBP,N取5~10,
这里放大2倍,所以OP的GBP选择一个5MHz以上的就OK了。幅值这么小,用低压的CMOS运放就可以了,也可以正负双电源供电,满足应用的型号很多,比如SGM8632、LMV722等等

网友D:
除了压摆率以外,还要考虑驱动能力,包括最大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前者与运放的工作电压有关,后者与负载(在首帖中没有给出这个重要的参数)有关。

网友D:
通常在这种大信号输出的场合,GBW不是最重要的,因为GBW主要针对小信号。前面有帖子提到大信号带宽,这是对的,但是有些运放并不给出这个参数,而压摆率一般总是给出的。

网友A:
如果仅从幅度值考虑,通常GB取5倍就够。剩下的就根据对输出波相移的要求取值。附件是20倍和40倍的对比。

网友E:
这个确实主要看压摆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R公式里的V,是指Vpp?还是Vp?
书藉一般订定7×Av×fr=

SR公式里的V是Vpk,是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从幅度值考虑,通常GB取5倍就够。剩下的就根据对输出波相移的要求取值。附件是20倍和40倍的对比。

...

图中是单位增益,不知道两倍时是否有明显不同,不过估计也差不多。随便新手求教仿真软件是什么名字。

不明白你的意思。不过"估计"不如仿真实验。 用GB=2f,试试幅度衰减。 然后再试试相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从幅度值考虑,通常GB取5倍就够。剩下的就根据对输出波相移的要求取值。附件是20倍和40倍的对比。

...

我是想问问你用的仿真软件是什么名字。

EW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是单位增益,不知道两倍时是否有明显不同,不过估计也差不多。随便新手求教仿真软件是什么名字。 ...

用增益1的跟随器仿真,运放的GBW=GB=5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增益1的跟随器仿真,运放的GBW=GB=5f。

我开始怀疑我的表达能力了
我是想问下层主你用的这个仿真软件叫啥名字,看着挺简洁的

17楼已经回复“EWB”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增益1的跟随器仿真,运放的GBW=GB=5f。

好的,谢谢

网友A:
如果另类使用压摆率和GBW参数,可以用简单电路得到不同的滤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