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SDADC1、2、3三路多通道+DMA采集电压

楼主(2017-01-12):
需求:用较多adc通道来采集多路(至少16路)电压。现看中F373系列有21个采样通道(尽可能全部利用),所以想利用SDADC1、SDADC2、SDADC3的尽可能多的通道+DMA来实现。目前尝试着利用DMA2的channel3、4、5分别来存储SDADC1(3P、8P)、2(0P、1P)、3(7P、8P)三路的各自两个通道采集的电压,并分别在DMA三个通道的中断函数中将采集的电压通过串口打印。
问题1:在增加SDADC_InjectedSynchroSDADC1(SDADC2,ENABLE); SDADC_InjectedSynchroSDADC1(SDADC3,ENABLE);这两句代码后,最多只能打印出SDADC1、2两路或者SDADC1、3两路的各自4个通道的电压,不能实现6个通道全部打印。因为刚接触不久,了解有限,不清楚是否能够同时利用DMA实现三路SDADC的采集,希望大家能够给我这个菜鸟一点帮助

楼主: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37x.h"
#include "stdio.h" //2017.01.09heìí¼ó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16_t flag=0;
uint32_t TimingDelay = 0;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SDADC1_DR_Address             0x40016060  //2017.01.10 heìí¼ó   SDADC1íaéèμÄ»ùμØÖ·(0x4001 6000)¼óéÏSDADC data register for injected group (SDADC_JDATAR)μÄμØÖ·Æ«òÆ(0x60)¼ÆËãμÃμ½
#define SDADC2_DR_Address             0x40016460  //2017.01.12 heìí¼ó
#define SDADC3_DR_Address             0x40016860  //2017.01.12 heìí¼ó

/* Private typedef --------------------------------2017.01.12 heìí¼ó--------------*/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SDADC_InjectedConvData[6];} SDADC_ALLDATA;
typedef struct{ uint16_t SDADC1_InjectedConvData[2];
                uint16_t SDADC2_InjectedConvData[2];
                uint16_t SDADC3_InjectedConvData[2];} SDADC_EACHDATA;
typedef union{ SDADC_ALLDATA SDADC_AllData;
                     SDADC_EACHDATA SDADC_EachData;} SDADC_DATA;
SDADC_DATA SDADC_Data;

//2017.01.09he begin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PUTCHAR_PROTOTYPE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Ëíò»×Ö½úêy¾Y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μè′y·¢Ëííê3é
  return ch;
}
//2017.01.09he end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B|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E, ENABLE);

  /* LED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2017.01.09 he×¢êí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TimingDelay != 0x00)
  {
    TimingDelay--;
  }
}

void D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uint32_t SDADC_Config(void) //2017.01.11heDT¸Ä
{
  SDADC_AINStructTypeDef SDADC_AIN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int32_t SDADCTimeout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DADC1|RCC_APB2Periph_SDADC2|RCC_APB2Periph_SDADC3, ENABLE);//2017.01.11heDT¸Ä

  SDADC_DeInit(SDADC1);
  SDADC_DeInit(SDADC2); //2017.01.11heìí¼ó
  SDADC_DeInit(SDADC3); //2017.01.11heìí¼ó

  /* PWR APB1 interface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Enable SDADC analog interface */
  PWR_SDADCAnalogCmd(PWR_SDADCAnalog_1|PWR_SDADCAnalog_2|PWR_SDADCAnalog_3, ENABLE);//2017.01.11heDT¸Ä

  /* Set the SDADC divider: The SDADC should run @6MHz */
  /* If Sysclk is 72MHz, SDADC divider should be 12 */
  RCC_SDADCCLKConfig(RCC_SDADCCLK_SYSCLK_Div12);

  /* GPIO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E|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2017.01.11heDT¸Ä

  /* SDADC1 channel 3P 8P pin configuration: PE7 PE8*/ /* SDADC2 channel 4P 3P pin configuration: PE11 PE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11|GPIO_Pin_12; //2017.01.11heDT¸Ä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14|GPIO_Pin_15; //2017.01.11heDT¸Ä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DADC3 channel 8P 7P pin configuration: PB14 PB15*/ //2017.01.11heìí¼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elect External reference: The reference voltage selection is available
     only in SDADC1 and therefore to select the VREF for SDADC2/SDADC3, SDADC1
     clock must be already enabled */
  SDADC_VREFSelect(SDADC_VREF_VDDA);

  /* Insert delay equal to ~5 ms */
  DDelay(5);

  SDADC_Cmd(SDADC1, ENABLE);
        SDADC_Cmd(SDADC2, ENABL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Cmd(SDADC3, ENABL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InitModeCmd(SDADC1, ENABLE);
        SDADC_InitModeCmd(SDADC2, ENABL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InitModeCmd(SDADC3, ENABL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Timeout = 30;
  /* wait for INITRDY flag to be set */
  while((SDADC_GetFlagStatus(SDADC1, SDADC_FLAG_INITRDY) == RESET) && ((SDADC_GetFlagStatus(SDADC2, SDADC_FLAG_INITRDY) == RESET))
                     && ((SDADC_GetFlagStatus(SDADC3, SDADC_FLAG_INITRDY) == RESET)) && (--SDADCTimeout != 0));  //2017.01.12heDT¸Ä
  if(SDADCTimeout == 0)
  {
    /* INITRDY flag can not set */
    return 1;
  }

        SDADC_AINStructure.SDADC_InputMode = SDADC_InputMode_SEOffset;
  SDADC_AINStructure.SDADC_Gain = SDADC_Gain_1_2;//GAIN is 0.5
  SDADC_AINStructure.SDADC_CommonMode = SDADC_CommonMode_VSSA;
  SDADC_AINStructure.SDADC_Offset = 0;
  SDADC_AINInit(SDADC1, SDADC_Conf_0, &SDADC_AINStructure);
        SDADC_AINInit(SDADC2, SDADC_Conf_0, &SDADC_AINStructur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AINInit(SDADC3, SDADC_Conf_0, &SDADC_AINStructure);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ChannelConfig(SDADC1, SDADC_Channel_3|SDADC_Channel_8, SDADC_Conf_0);  //DT¸Ä
        SDADC_ChannelConfig(SDADC2, SDADC_Channel_0|SDADC_Channel_1, SDADC_Conf_0);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ChannelConfig(SDADC3, SDADC_Channel_7|SDADC_Channel_8, SDADC_Conf_0);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ChannelSelect(SDADC1,SDADC_Channel_3|SDADC_Channel_8);  //2017.01.10 heìí¼ó ±ØDëÕaÑù2Å¿éòÔ£¬·Ö¿aÅäÖÃμÄ»°£¬oóÃæÅäÖÃμÄí¨μà»á¸2¸ÇÇ°ÃæμÄ
        SDADC_InjectedChannelSelect(SDADC2,SDADC_Channel_0|SDADC_Channel_1);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ChannelSelect(SDADC3,SDADC_Channel_7|SDADC_Channel_8);  //2017.01.12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ContinuousModeCmd(SDADC1,ENABLE);  //2017.01.10 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ContinuousModeCmd(SDADC2,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ContinuousModeCmd(SDADC3,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 Select an external trigger */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SDADC1,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9_CC2);   //2017.01.12 heDT¸Ä  Trigger source for SDADC1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SDADC1,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9_CC3);   //2017.01.11 heìí¼ó  Trigger source for SDADC2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SDADC1,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19_CC4);   //2017.01.11 heìí¼ó  Trigger source for SDADC3
  /* Select rising edge */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EdgeConfig(SDADC1,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Edge_Rising);  //2017.01.11 heìí¼ó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EdgeConfig(SDADC2,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Edge_Rising);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EdgeConfig(SDADC3, SD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Edge_Rising);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DMAConfig(SDADC1,SDADC_DMATransfer_Injected,ENABLE);  //2017.01.10 heìí¼ó
        SDADC_DMAConfig(SDADC2,SDADC_DMATransfer_Injected,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DMAConfig(SDADC3,SDADC_DMATransfer_Injected,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InjectedSynchroSDADC1(SDADC3,ENABLE);
        SDADC_InjectedSynchroSDADC1(SDADC2,ENABLE);

  SDADC_InitModeCmd(SDADC1, DISABLE);
        SDADC_InitModeCmd(SDADC2, DIS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InitModeCmd(SDADC3, DIS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 configure calibration to be performed on conf0 */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Config(SDADC1,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_1);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Config(SDADC2,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_1);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Config(SDADC3, SDADC_CalibrationSequence_1);  //2017.01.12 heìí¼ó
  /* start PT100_SDADC Calibration */
  SDADC_StartCalibration(SDADC1);
        SDADC_StartCalibration(SDADC2);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_StartCalibration(SDADC3);  //2017.01.12 heìí¼ó
  /* Set calibration timeout: 5.12 ms at 6 MHz in a single calibration sequence */
  SDADCTimeout = 4*30720 ;
  /* wait for PT100_SDADC Calibration process to end */
  while((SDADC_GetFlagStatus(SDADC1, SDADC_FLAG_EOCAL) == RESET) && (SDADC_GetFlagStatus(SDADC2, SDADC_FLAG_EOCAL) == RESET)
                     && (SDADC_GetFlagStatus(SDADC3, SDADC_FLAG_EOCAL) == RESET) && (--SDADCTimeout != 0));                                //2017.01.12heDT¸Ä

  if(SDADCTimeout == 0)
  {
    /* EOCAL flag can not set */
    return 2;
  }
  /* SDADC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

  return 0;
}

//2017.01.10he ìí¼óDMAÅäÖÃoˉêy
void DMA_Config(void)            //2017.01.12 heDT¸Ä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ENABLE);

        DMA_DeInit(DMA2_Channel3); //»Ö¸′ĬèÏÖ죬Õa¸öêDZØòaμÄ  SDADC1
        DMA_DeInit(DMA2_Channel4);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2
        DMA_DeInit(DMA2_Channel5);  //2017.01.12 heìí¼ó  SDADC3

        /* DMA2 channel3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D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DADC_Data.SDADC_EachData.SDADC1_InjectedConvData);            //DMAóëmemoryᬽóμıäá¿μÄμØÖ·£¬¶¨òå±äá¿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éèÖÃDMAμÄ′«êä·½Ïò£¬′Ë′|Îaμ¥Ïò′«ê䣻˫Ïò′«êä£o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éèÖÃDMAÔú′«êäê±»o3åÇøμÄ3¤¶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éèÖÃDMAμÄíaéèμYÔöģ꽣¬èôóD¶à¸öíaéèᬽó£¬ÔòDèòaê1óÃíaéèμYÔöģ꽣¬′Ë′|Ö»óëSDADC1½¨á¢áaÏμ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ÃÎê¶à¸öÄú′æ2Îêyê±ê1óÃEnable,·ÃÎêò»¸öÄú′æ2Îêyê±ê1óÃ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éèÖÃDMAÔú·ÃÎêê±Ã¿′Î2ù×÷μÄêy¾Y3¤¶è óD3ÖÖêy¾YààDí£oByte¡¢HalfWord¡¢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1¸öHalfwordÕ¼16λ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éèÖÃDMAμÄ′«êäģ꽣oá¬Dø2»¶ÏμÄÑ-»·Ä£ê½£¬èôÖ»Ïë·ÃÎêò»′λò°′Ö¸áî2ù×÷à′·ÃÎ꣬¿ééèÖÃ3éNormalÄ£ê½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éèÖÃDMAμÄóÅÏè¼¶±e VeryHigh,High,Medium,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éèÖÃDMAμÄ2¸ömemoryÖDμıäá¿»¥Ïà·ÃÎê
        DMA_Init(DMA2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DMA2 channel4 configuration -------------- 2017.01.12 heìí¼ó-----------------*/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DADC2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DADC_Data.SDADC_EachData.SDADC2_InjectedConvData);            //DMAóëmemoryᬽóμıäá¿μÄμØÖ·£¬¶¨òå±äá¿
        DMA_Init(DMA2_Channel4, &DMA_InitStructure);
        /* DMA2 channel5 configuration ---------------2017.01.12 heìí¼ó--------------*/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D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DADC_Data.SDADC_EachData.SDADC3_InjectedConvData);            //DMAóëmemoryᬽóμıäá¿μÄμØÖ·£¬¶¨òå±äá¿
        DMA_Init(DMA2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NVIC Configuration */  //2017.01.10 heìí¼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 Configuration */  //2017.01.12 heìí¼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NVIC Configuration */  //2017.01.12 heìí¼ó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2 Channel3 Transfer half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3, DMA_IT_HT, ENABLE); //2017.01.11heDT¸Ä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4, DMA_IT_HT, 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DMA_ITConfig(DMA2_Channel5, DMA_IT_HT, ENABLE); //2017.01.12 heìí¼ó

        /* Enable DMA2 channel3/4/5 */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DMA_Cmd(DMA2_Channel4, ENABLE);
        DMA_Cmd(DMA2_Channel5, ENABLE);

}

楼主:
引用 楼主: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37x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7);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7);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9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Stop Bit = 1 Stop Bit
  - Parity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 enable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2017.01.10he ìí¼ó¶¨ê±Æ÷ÅäÖÃoˉêy
void TIM19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19 Interrupt for capture compare even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9_IRQn;            //2017.01.12heDT¸Ä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IM19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9, ENABLE);   //2017.01.12heDT¸Ä

  /* TIM19 Configuration */
  TIM_DeInit(TIM19);      //2017.01.12heDT¸Ä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0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9, &TIM_TimeBaseStructure);          //2017.01.12heDT¸Ä

  /* PWM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3/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4500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2Init(TIM19, &TIM_OCInitStructure);    //2017.01.12heDT¸Ä channel2 TIM19  SDADC1
        TIM_OC3Init(TIM19, &TIM_OCInitStructure);   //2017.01.12 heìí¼ó  channel3  SDADC2
        TIM_OC4Init(TIM19, &TIM_OCInitStructure);   //2017.01.12 heìí¼ó  channel4  SDADC3
}

main()
{
        double t;
        unsigned int i;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SysTick end of count event each 1ms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1000);

        GPIO_Config();
        USART_Config();        //2017.01.09he ìí¼ó
        DMA_Config();   //2017.01.10he ìí¼ó
        if(SDADC_Config() != 0)  //2017.01.11he DT¸Ä
  {
                printf("Fail to configure SigmaDelta Converter");
    while(1);
  }
        /* Configure TIM19 as trigger for SDADC conversion */
  TIM19_Config();              //2017.01.12he DT¸Ä
  TIM_Cmd(TIM19, ENABLE);      //2017.01.12he DT¸Ä
  printf("\r\n while begin.\n\r");
        while(1)
        {
//     if(flag==1)
//                {
//                        flag=0;
//                        printf("\r\n flag1..\n\r");
//          }
//                else if(flag==2)
//                {
//            flag=0;
//      printf("\r\n flag2..\n\r");
//          }
//                if(flag==3)
//                {
//                        flag=0;
//                        printf("\r\n flag3..\n\r");
//          }
        }
}

//2017.01.10he ìí¼ó        DMA2 channel3 SDADC1ÖD¶Ï′|àíoˉêy
voi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void)
{
        double t;
        unsigned int i;
//  flag = 1;
//        DMA_ClearFlag(DMA2_FLAG_HT3);
//        printf("\r\n DMA2-3 Interrupt.\n\r");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HT3) != RESET)
                {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0]<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0]=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0];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1[3P]E7--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0],t);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1]<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1]=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1];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1[8P]E8--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1],t);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
//2017.01.12he ìí¼ó DMA2 channel4 SDADC2ÖD¶Ï′|àíoˉêy
voi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void)
{
        double t;
        unsigned int i;
//  flag = 2;
//        DMA_ClearFlag(DMA2_FLAG_HT3);
//        printf("\r\n DMA2-4 Interrupt.\n\r");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HT3) != RESET)
                {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2]<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2]=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2];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2[0P]E15--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2],t);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3]<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3]=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3];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2[1P]E14--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3],t);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

//2017.01.12he ìí¼ó DMA2 channel5 SDADC3ÖD¶Ï′|àíoˉêy
        void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
        double t;
        unsigned int i;
//  flag = 3;
//        DMA_ClearFlag(DMA2_FLAG_HT3);
//        printf("\r\n DMA2-5 Interrupt.\n\r");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FLAG_HT3) != RESET)
                {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13);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4]<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4]=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4];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3[7P]:PB15--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4],t);
                        if(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5]<0)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5]=0;
                        t=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5];
                        t=t*3300/0.5/65536;//GAIN is 0.5
                        printf("\r\n SDADC3[8P]:PB14--Voltage:0x%x.  %fV.\n\r",SDADC_Data.SDADC_AllData.SDADC_InjectedConvData[5],t);

                        for(i=0;i<600000;i++);
                        for(i=0;i<600000;i++);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3);
                }
        }

网友A(2017-09-01):
请教您个问题,假如SDADC1_AIN6P管脚接模拟量的输入,那SDADC1_AIN6M管脚需要接GND吗??如果不接GND,SDADC1_AIN6M可以作为SDADC1_AIN6P接另外一个模拟量的输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