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这几个电路图,看不懂,不胜感激

楼主(2017-01-12):
为什么三极管两端都有电源啊,这是汽车控制器的一部分电路,需要这么多不同值的电源吗

网友A:
第1张图很简单,U3-21是控制端,输出高的时候,两个三极管都导通,VC的电其实就是VB的电通过三极管Q20和电阻R70分压过来的;
第2张图跟第一张原理类似,同时增大了VF输出电流的能力;
第3张图没看懂

网友B:
第2张图Q23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很简单,U3-21是控制端,输出高的时候,两个三极管都导通,VC的电其实就是VB的电通过三极管Q20和电 ...

谢谢大神,我还想继续请教下,这个R72的电流怎么算啊,是不是两个三极管都工作在饱和状态,所以两个Ucb的压降和电阻都不考虑,所以I72=(VB-0.7*2)/4.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张图很简单,U3-21是控制端,输出高的时候,两个三极管都导通,VC的电其实就是VB的电通过三极管Q20和电 ...

还想再请教下大神第二张图怎么增大了VF的输出电流能力,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张图Q23过流保护电路。

想请教下大神Q23怎么是过流保护电路,原理是什么样,小弟刚学习电路,不是很懂,请大神多包含,非常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大神Q23怎么是过流保护电路,原理是什么样,小弟刚学习电路,不是很懂,请大神多包含,非常谢谢 ...

当VF处短路、过流,导致流过R79(3.9R)的电流大于180mA时,VR79 = -Vbe > 3.9 * 0.18 = 0.7(V),Q23饱和导通,注意到Q23的c极与Q24的b极相连,结果Q24的Vbe被Q23的饱和压降Vsat钳位小于0.5V,Q24截止,断开了短路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VF处短路、过流,导致流过R79(3.9R)的电流大于180mA时,VR79 = -Vbe > 3.9 * 0.18 = 0.7(V),Q23饱和 ...

谢谢谢谢,分析的这么详细,大太有爱了,感激,不过我还是有个小地方不明白,就是VR79=-Vbe吗,我感觉
VR79=-Vbe+VR78,是不是R78太大,IR78太小,VR78太小可以忽略不计啊

没错VR79=-Vbe+VR78,但VR78 = Ib * R78,因为Ib很小,R78也不是太大,VR78几乎为0。

网友C:
你这图看着很眼熟,是消防领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图看着很眼熟,是消防领域吗

汽车领域

网友D:
自己按照这个图动手搭电路测试下就什么都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分析的这么详细,大太有爱了,感激,不过我还是有个小地方不明白,就是VR79=-Vbe吗,我感觉
VR ...

这个Ib很小怎么判断的,是因为三极管深度饱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VF处短路、过流,导致流过R79(3.9R)的电流大于180mA时,VR79 = -Vbe > 3.9 * 0.18 = 0.7(V),Q23饱和 ...

@xmar 大神,在吗,还想麻烦你帮我看看这第三幅图什么原理,真的看不懂,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了,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xmar 大神,在吗,还想麻烦你帮我看看这第三幅图什么原理,真的看不懂,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了,谢谢啊 ...

胡乱画的电路,没啥功能。可能抄板抄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乱画的电路,没啥功能。可能抄板抄错误了?

有可能,你怎么看出抄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乱画的电路,没啥功能。可能抄板抄错误了?

还想问问大神,像这些比较复杂的开关三极管的电路能找什么书或者资料看吗,能否介绍一些,还有里面电路怎么算电流电压,电阻阻值怎么选取,这个应该学哪些知识,找哪些书学习,求推荐些书和资料,本人基础比较差,希望大神多多指点一些学习方法和学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