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XL345的中断和上升沿中断问题

楼主(2017-01-12):
我刚仿真了下 设置了ADXL345  DATAREADY中断,确实有高电平产生,不设置就没有。但是我的外部中断进不去。函数跳到了这里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怎么办好。。连一次中断都进不去,进不去就采不了数

楼主:
我不明白 ,我是上升沿中断,下拉电阻输入,怎么就识别不到中断

网友A:
程序都硬件出错了;

你设置了中断,产生中断时找不到你的中断程序吧;
仔细检查中断程序初始化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硬件出错了;

你设置了中断,产生中断时找不到你的中断程序吧;

可是我是按模板写的东西,而且我仿真,还发现,我还没有开始初始化那个I2C传感器的中断模式,就已经有高低电平的变化,我说的是传感器开中断和关中断的变化。只要初始化完串口发送,准确地说是执行到里面的时钟使能就变了。

网友B(2017-02-17):
有关ADXL345的中断,这些问题可以参考下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 ... +%E4%B8%AD%E6%96%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