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

楼主(2017-01-13):
C:\Users\admin\Desktop请问各位大虾们这个电路中的左边电路是用作什么的呀

网友A:
稳压用的,

网友B:
U2是不是ec颠倒了?

的确,c、e画反了。。毋容置疑。

楼主:
请问可以解释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是不是ec颠倒了?

不是很清楚,如果换过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清楚,如果换过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呢

U2集电极发射极反过来,是正常的稳压电路。
该电路将蓄电池太阳能+处不稳定的电压控制为主要由D2决定的较低的稳定电压。

网友D:
楼主你这个电路时太阳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E:
我们使用的稳压到9v,U2为KTC2020  D2为TLC431 ,可以自己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使用的稳压到9v,U2为KTC2020  D2为TLC431 ,可以自己调节

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电路吗,作下对比

网友F:
这个电路能充电吗?

网友G:
三极管对?

网友H:
稳压电路

网友I:
看了很久,总发觉不对劲,原理都弄错,好玩吗????

网友J:
R3,D2起稳压作用,电压高时,D2方向击穿钳位。当D2故障短路时,U2关断,太阳能电池到蓄电池充电回路开路,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