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板电源

楼主(2017-01-13):
第一张图是电机工作后控制板电源的波形,第二张图是波形的放大
这个杂波频率有100mhz左右,目前板子工作正常,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影响。

楼主:
不启动电机时波形很好,启动后就这样了。

网友A:
干扰波形吧,没啥影响。

网友B:
可能跟你的测试方法也有关系

拍张测试图

楼主:
测试方法就是示波器直接接在板子的电源上,示波器用AC耦合,不启动电机没事,启动电机就这样。

网友C:
没事,示波器探头拾取的干扰

网友D:
加强电机电源滤波。还是去掉干扰为好,以防不测之偶发故障。

网友E:
100Mhz ~~~  产生源都是个问题,以电机的频率来说,

怕的话电源输入作 EMC 处理   板前增加电容量,再增加小的吸收电容 钽电容或独立石、BBC等 ,再给控制板来个金属龟壳接地保护

楼主:
这个频率加各种电容都试过了,不管用

楼主:
测试电源文波,是不是需要将示波器限制在20mhz呢?

网友F:
正常,这是耦合噪声。该关心的是其幅值,过大的干扰幅值会导致系统隐患甚至问题,但只要控制好幅值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