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I或I2c接口的大容量存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7-01-13):
512M bit还是byte?

网友A:
找ST的串行FLASH做就好了,另外大容量一般选SPI,I2C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B:
用过的最大也就32MB (256Mbit)再大估计也就64MB 离你的512MB 远着呢 况且估计价格不便宜
教你个办法 stm32外接TF卡 TF卡都有个SPI模式的

网友B:
你要大的 可以华邦网上看看 http://www.winbond.com.tw/hq/pro ... amp;partNo=W25M02G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大的 可以华邦网上看看 http://www.winbond.com.tw/hq/product/code-storage-flash-memory/serial-nand ...

非常感谢!

网友A:
先要看你的存储特性,是NOR还是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要看你的存储特性,是NOR还是NAND。

至少能写一万次以上,速度没多少要求,主要是容量

楼主:
推荐tf卡,1万次没问题,性价比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能写一万次以上,速度没多少要求,主要是容量

那你还是SPI接口操作CF卡好了,爱多大多大。

网友C:
sd卡容量大

网友D:
4Gbit nandflash可以找一找。。。

网友E:
GD有 华邦也有  中新微也有。

spi nand flash

大是大  但是坏快管理和 写平衡比较难搞啊 。不如上 sd卡 或者 emmc

网友F:
emmc用的比较多,成本也低
手机、电视盒子都有用的

网友G:
方案有问题了,这么大容量的为什么不TFT卡了。 要难找又贵

网友H:
去年开发CC3200时用过winbond的W25Q80BL,8Mbit, SPI接口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