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的开关电路关不断呢 S8550 Ao3401

楼主(2017-01-13):
(无正文)

网友A:
Q2发射极集电极反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发射极集电极反过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发射极集电极反过来。

真是这样的吗,,

楼主:
之前我用ad仿真是可以达到完全关断的   在板子上就不行了

网友C:
用NPN,C极接G极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这样的吗,,

漏说了一句:Q2改用NPN管,例如8050。

网友D:
然后高电平打开,低电平关断

网友E:
关键问题是Q2用了PNP,PowCtrl3.3v的时候算算Q2的基极电流。

网友F:
这个什么鬼电路
PowCtrl3.3v,q2的e和b相当于一个二极管,Ve=Vb+0.7V,可不是3.8V么

网友G:
按你图设计的 ,就是关不断;要好好学习基本的三极管,mos管了!

网友H:
呵呵,人才,PNP的管子,基极3.3V,发射5V,那就是说,发射高于基极1.7V,不管你怎么玩,管子永远在导通。。。。

你去看看那基础,导通条件,不是说,基极有点电压就行了。。。。

网友I:
先理解三极管和mos管的工作状态

网友J:
    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