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请问可以用测精密电阻电压方式测量开发板功率吗

楼主(2017-01-13):
我想做个模块用于测量开发板的功率,现在只知道串一个精密电阻然后测电压的方式做,这样可行吗?对于一般的开发板,选多大阻值的电阻为好?

网友A:
可以,串联一个小一些的精密电阻!

网友B:
是的,你只要计算好电阻的承受功率就可以,甚至可以将电阻上的压降信号通过运放放到后送到MCU的ADC采样,然后软件实时计算出来。

网友C(2017-02-20):
长期供应精密电阻,可按要求订制生产。

网友D:
其实也不见得非要精密电阻才行的。
用取样电阻检测电流是最常用的电流检测手段。注意电阻功耗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