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基于3.5mm耳机口的通信

楼主(2017-01-13):
想在手机和电脑之间通过3.5mm耳机口的通信,这个有人做过吗?能不能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属于稀有资源,得花钱买的,我也需要
一套方案要6000,评估板都要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稀有资源,得花钱买的,我也需要
一套方案要6000,评估板都要几百

我打算去试试,做出来开源

网友B:
虽然手机的耳机接口中有数据信号线,但电脑的耳机接口里可不一定有数据信号线。如果一端有一端没有,那怎么办?

网友C:
可以考虑模拟特殊的声音信号,用软件识特殊音频波形来处理。

网友D:
利用头机插座内的耳机输出和话筒输入可实现双工通讯,要搞个编码解码/调制解调方案。 另外不同设备的头机插座的PINOUT不一样。

网友E:
多个正弦合成,分析频普就好了,软件做好像不快;
直接发送脉冲,编码解码容易,速率同音频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