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磁环工作频率

楼主(2017-01-13):
绿色磁环绕制的电感,可以用在1.2MHZ工作频率的升压开关电源中吗?

网友A:
你应该问卖这个材料的人。。。。。

网友B:
向合适的人提正确的问题

网友C:
磁环性能跟颜色有关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磁环性能跟颜色有关么?

其实磁环自己都是黑的,这些颜色是涂层的颜色。

网友A:
不同厂家的颜色标准并不一定相同,所以你要知道是谁生产的才好去问他这些颜色代表什么。

网友D:
你要找到生产厂家才能知道什么材料,然后知道什么磁环。一般来说,常见的绿色磁环以3C90材料居多。你可以到尚朋的官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