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几款多通道同步高速采样AD。

楼主(2017-01-13):
目前我想采集80个通道的信号,要求AD精度为16位,AD总的采集速度达到1MHZ以上,要求80个通道的模拟信号最好同时采集,做到同步。但考虑成本问题不能外接80个通道的采样保持器,只能采用尽可能多通道的AD。或者采用速度足够快的单通道AD,然后通过模拟开关轮流切换80个通道,但是这样的话就要考虑模拟开关切换时漏电流及通道之间的干扰。请教下大家做过类似的项目,有好的AD芯片、模拟开关,或者有更好的建议吗?

楼主:
或者大家推荐一款 多通道的采样保持器也可以

网友A:
大项目哈,超多通道高精度高速度,后续处理估计也有点意思
根据具体信号类型,部分通道降低精度和速度之后,可能有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