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3的usb和can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吗

楼主(2017-01-13):
发现413的pa11又是usb的引脚又是can1的引脚 虽然413还有另外2路can 但是不确定这个413的usb和can是不是能同时使用呢

网友A:
引脚冲突的话,你就分配到其它引脚啊;

分配到同一引脚,应该出错了,程序都运行不起来了

网友B:
你stm32f413具体哪个料号啊 多少脚的?
建议你下载个STM32CUBEMX工具,做个管脚配置,看有无冲突,一目了然。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如果你对引脚的配置不清楚,用那个工具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管脚肯定能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stm32f413具体哪个料号啊 多少脚的?
建议你下载个STM32CUBEMX工具,做个管脚配置,看有无冲突,一目了 ...

用的是QFN48的那颗 STM32F413CH cube配置是可以usb加上3路can的。但是问题是只要开了usb功能。无论选择device还是host。都会再时钟config的时候报错。把can uart等配置都干掉也是一样报错。貌似是cube不支持413的配置。

楼主(2017-02-22):
引用 楼主:
用的是QFN48的那颗 STM32F413CH cube配置是可以usb加上3路can的。但是问题是只要开了usb功能。无论选择de ...

这样无法生成代码。智能先砍掉usb功能换用uart通信。不知道是cube的bug还是413这个48脚芯片的限制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无法生成代码。智能先砍掉usb功能换用uart通信。不知道是cube的bug还是413这个48脚芯片的限制问题。 ...

1666743291?refer_flag=1001030101_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无法生成代码。智能先砍掉usb功能换用uart通信。不知道是cube的bug还是413这个48脚芯片的限制问题。 ...

STM32的有些芯片不支持USB和CAN同时使用,注意芯片手册里的说明

网友F(2017-08-13):
请问楼主SM32F413可以同时用吗

网友G:
我记得是USB和CAN共用一部分寄存器,所以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H(2018-05-28):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用QFN48的那颗 STM32F413CG芯片调试can通信,(用新版的cube生成的代码)但我的程序一运**死在can初始化函数里;能否把你的代码发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用QFN48的那颗 STM32F413CG芯片调试can通信,(用新版的cube生成的代码 ...

找st技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