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三极管是放大作用还是开关作用

楼主(2017-01-13):
还想请教下这两个开关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就是输入端给低电平就导通了吗,为什么要用这两个

网友A:
JP1低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U3处于高电平状态,
JP1高电平,三极管截至,U3处于低电平状态,
三极管基本上只要PNP管都可以吧,没什么特殊的,9012也一样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低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U3处于高电平状态,
JP1高电平,三极管截至,U3处于低电平状态,
三极管基本上 ...

谢谢

网友B:
开关作用;

可能做电压变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低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U3处于高电平状态,
JP1高电平,三极管截至,U3处于低电平状态,
三极管基本上 ...

为什么两个三极管不是放大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两个三极管不是放大作用

同样电路不同参数,功能就会不同。
线性还是开关,主要看流入b极的电流。

你的图,基极连个电阻也没有,另外,c极负载是二极管,不是电阻,不能线性调节c极的电压,
所以开关的可能性大。

网友D:
肯定是开关的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电路不同参数,功能就会不同。
线性还是开关,主要看流入b极的电流。

小弟刚入门,非常谢谢大神指导,还想问一下这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连接的都是电阻,你说的负载是二极管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电路不同参数,功能就会不同。
线性还是开关,主要看流入b极的电流。

线性还是开关,主要看流入b极的电流,还有这句话能详细解释下吗,怎么通过B极的电流来判断是线性还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开关的作用呢

谢谢

网友A:
三极管是B级电流控制E级电流,当B级电流很小(不能太小,太小就截止了),处于放大区E级电流可被B级电流控制处于放大区,当B级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之后E级电流不能随之变化了,就是饱和区,饱和状态一般用来做开关管使用。你这里B级电流连个限流都没有,肯定是足够大到超过饱和区电流,所以是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B级电流控制E级电流,当B级电流很小(不能太小,太小就截止了),处于放大区E级电流可被B级电流控 ...

非常谢谢

网友E(2018-01-04):
谢谢,大师的分析和分享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控制亮度的,可以检测电流

输出快速脉冲信号,是开关作用

网友G(2024-08-21):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B级电流控制E级电流,当B级电流很小(不能太小,太小就截止了),处于放大区E级电流可被B级电流控 ...

你好,B级加了电阻就可以变为放大电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