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7-01-13):
这两个三极管是怎么连接的,怎么分析,电流怎么流通,看不懂,求大神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Q27第一级、Q28第二级,两级直流耦合共射放大器。输入U3-53, 输出JP-B6. R100构成电流并联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7第一级、Q28第二级,两级直流耦合共射放大器。输入U3-53, 输出JP-B6. R100构成电流并联负反馈。 ...

再次谢谢大神啊,只是小弟比较笨,这个JP-B6应该是传感器输入进来的信号,你说的输出TP-86是指从U3-52输出到单片机吗,还有这个R100怎么负反馈,看不太懂,共射是指共Q28的发射极吗,麻烦大神赐教,非常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大神啊,只是小弟比较笨,这个JP-B6应该是传感器输入进来的信号,你说的输出TP-86是指从U3-52输 ...

从新画过。主要连接关系未变,忽略次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画过。主要连接关系未变,忽略次要电路。

谢谢谢谢,感激不尽,大神太有爱了,还专门画了个图,**冻,受宠若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画过。主要连接关系未变,忽略次要电路。

大神,我看了下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四种基本组态,感觉这个电路像电压并联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式过流保护(限流)。

谢谢谢谢,想请问下电路具体是怎么运行的,怎么实现过流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7导通时Q28被截止。
Q27和Q28都导通时处于限流狀态。
微控Hi及Low时总共有两种限流值。 ...

谢谢大神,小弟刚入门,想请问下两种限流值怎么算,电路该怎么分析算其中的电流,希望大神多多指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