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24V/5A样子的电源,求方案(新手)

楼主(2017-01-13):
大神们,
    现在公司想低成本化,以前买的模块电源,现在想自己做。想做个24V/5A左右标准的电源。以前没有做过开关电源,不知道有什么方案快速上手么,最好是芯片方能提供原理图。。。。
网上看了个方案TOP264 好像是FLY BACK类型。。。(也不太懂),不知道能否做到24V/5A。
跪求指导,感谢!

网友A:
我们芯片设计厂商  可以提供 QQ  394233008

网友B:
反激可以做到120W

网友C:
几瓦十来瓦的用反激很合适。
100瓦以上可以考虑正激了,要求高些的还要考虑把APFC加进去。

网友C:
你的图,大约是几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瓦十来瓦的用反激很合适。
100瓦以上可以考虑正激了,要求高些的还要考虑把APFC加进去。 ...

多谢!
  芯片资料介绍,号称可以做到2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芯片资料介绍,号称可以做到200W。。。

反激做那么大功率,成本并不会好于正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做那么大功率,成本并不会好于正激

大神有推荐的芯片么,容易设计的。多谢啊!

网友D(2017-02-16):
可以考虑用反激的方案,MPS有一款HFC0500的芯片最大可以做到120W,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时MPS芯片代理商FAE:624081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