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85实现两块板子通信是个什么思路呢?

楼主(2017-01-13):
最好有个例程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A:
和232通讯差不多啊;

只是芯片用的485芯片,2边约定好,不要2个同时发送数据引起冲突就好;

网友B:
485是232串口的升级版本,会232,基本上就很容易上手485.

网友C:
多机怎么玩

网友D:
主从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1208002-1-1.html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232通讯差不多啊;

只是芯片用的485芯片,2边约定好,不要2个同时发送数据引起冲突就好; ...

好的,谢谢了。

网友F:
和232差不多。485可以一主多从组网;主机对从机进行数据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