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充电唤醒电路

楼主(2017-01-13):
充电唤醒电路,插上电之后会产生一个脉冲,通过wakeup来唤醒

充电唤醒没听过 有何用处?负载唤醒倒是经常用

网友A:
没看懂,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能说明一下吗

VCC5上电的瞬间,C41的左边充电,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41右边的电压也会被抬升。R32和R34会对右边的电压进行一个分压,这个分压比按照你所需芯片的输入门限来设置。其他电容C43和C42应该是起到一个滤除杂波的作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CC5上电的瞬间,C41的左边充电,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41右边的电压也会被抬升。R32和R34会对右 ...

前半句有点对,后面估计都不对,还是请楼主大师来分析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半句有点对,后面估计都不对,还是请楼主大师来分析下吧

额,除了最后一句是猜的,其他都是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