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衰减

楼主:
信号发生器型号:SFG-1013   示波器型号:TBS1102第一种测试:信号发生器输出端开路,示波器直接测量
第二种测试:信号发生器输出端接到电路上,示波器测量信号发生器输出端
结果是:当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为1kHz时,接到电路上,示波器测到很微弱的波形。当输出频率升到1MHz,接到电路上,示波器测到衰减过半的波形。
这个原因我想不明白,希望各位老鸟有空指点下,谢谢。

1MHz第一种测试结果

1MHz第一种测试结果

1MHz第二种测试结果

1MHz第二种测试结果

网友A(2017-01-13):
该信号发生器的输出阻抗应该是50欧,被测电路是不是在1kHz对于信号发生器来说负载太重,在1MHz负载稍轻。负载太重,输出电流太大,输出电压在信号发生器内部的50欧的压降就大,实际输出的电压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路不要接,只接示波器隨意测测。或许有新发现○

我试了试。
将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值设为5V,再从100Hz开始增加频率。
100Hz时,示波器显示的为5.5V。 1kHz时,显示为5.2V。10kHz时,显示为4.9V。100kHz时,显示为5.0V。1MHz时,显示为5.1V。
这能说明频率变化时,是输出阻抗发生变化了?

网友A:
把示波器探头置于X10档,然后直接连接到信号发生器的BNC头,再测量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示波器探头置于X10档,然后直接连接到信号发生器的BNC头,再测量就不会有这么明显的电压下降。 ...

这个问题我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直接拿了示波器的探头线,当做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线,所以导致输出信号衰减。现在换成输出直通线,就没问题了。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