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三极管驱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13):
如图是一个针式打印机头的驱动电路局部,D0到D7是打印头驱动端口。作者说当PTR_D1端口为高的时候,对应的打印头开始打印,但是本人实在不理解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的电流流向,开关电路电源是VOUT的话,BAV74这个泄流二极管难道是反向导通的?三级管导通的时候电流是怎么流进端口的?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是在晶体管关断时泄放打印头线圈中的能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是在晶体管关断时泄放打印头线圈中的能量的。

三级管导通的时候电流是怎么流进端口的?我怎么想也想不出电流流向啊

网友A:
呵呵,右面那个插头连接的是打印机的驱动线圈,每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连一个线圈,线圈的另一端接到Vcc。三极管导通的时候线圈通电吸动衔铁,带动打印针打出一个点,然后三极管截止。但是线圈内在通电的时候储存了能量,所以三极管截止时线圈中的电流不可能立刻为零,这个电流就通过二极管流动——释放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右面那个插头连接的是打印机的驱动线圈,每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连一个线圈,线圈的另一端接到Vcc。三极 ...

意思是电流是从右边的插头那端流出来的,然后通过三极管?不是流进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电流是从右边的插头那端流出来的,然后通过三极管?不是流进去的? ...

npn晶体管,只能这样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电流是从右边的插头那端流出来的,然后通过三极管?不是流进去的? ...

单独画一路,连电源和打印头端口一起画上,就看出来了。

网友C:
这是百度上的打印头线圈驱动电路图

此文档对电路的工作原理有解释,供 LZ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npn晶体管,只能这样流啊!!

如果这样的话上方的Vout不是应该直接接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上方的Vout不是应该直接接地么?

那个二极管是反向并联在线圈两端的。如果VOUT接地,所有线圈直接就通电了!
建议你多看一些电路的例子。这个电路与晶体管驱动继电器一类的电路是一致的。

网友A:
直接画出一路就清楚了,下面这个图是网上随便找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不过晶体管EC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出一路就清楚了,下面这个图是网上随便找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不过晶体管EC反了。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接画出一路就清楚了,下面这个图是网上随便找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不过晶体管EC反了。

...

楼主的图和9楼都是NPN 管,所以不是图把三极管画反了, 我们公司有时会用BAV74 来做ESD保护管,对于电压敏感的端口要严格控制输入的最高电压,避免端口损坏。这时会接一个BAV74, 当端口输入电压高于VOUT, 会通过二极管导通强行拉低,达到保护端口的目的。

请其他人也来讲讲会不会这样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