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amc1200单端输出

楼主(2017-01-13):
请问amc1200可以采用单端输出吗?即把amc1200的outn接地,直接测量outp??

网友A:
按理说, 地只是个信号的参考, 你这样也是可以的.
但是条件是, 你的 OUTN 连接的信号地 和 AMC1200 的电源地相互隔离. 因为它们之间的电压差随输入信号不确定.
比较好的办法, 我觉得不是这个接法, 而是后面用一个运放转换成单端信号

网友B:
如果输出的是负信号,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