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 输入3.3V 没有输出,求问!

楼主:
如下图,按照用户手册接线,AMS1117-3.3输出3.3V电压,接入ICL7660, 1、6、7脚悬空,2、4脚接10u陶瓷贴片电容。
输出的电压供应两个运放,运放1电流2.4mA(手册显示),运放2电流4mA。
实际输出电压一直为0
有用过的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2017-01-14):
把6脚LV接GND试试看
这种低压应用不如用SGM3204,200mA驱动能力:

输出加个磁珠组成π型滤波,性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6脚LV接GND试试看
这种低压应用不如用SGM3204,200mA驱动能力:

谢谢啦

网友B(2017-02-22):
推荐试用一下南京拓品微TP7660H的产品,您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