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芯片不用的空引脚该怎么处理可以降低噪声和电磁干扰呢

楼主(2017-01-13):
stm32芯片不用的空引脚该怎么处理可以降低噪声和电磁干扰呢,我目前是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  除 TMS(PA13), TCK(PA14), TDI(PA15) 其他管脚设为开漏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10|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指定管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All);
但产品受到断路器线圈断开瞬间产生的干扰影响,会死机,内部看门狗也不起作用啦。

网友A:
不用的引脚,可以接10K电阻下拉到地;

程序可以输出为0

网友B:
上拉或下拉,让电平固定下来。通过大电阻目的是降低功耗,越大电流越小功耗越小。

网友C:
论坛搜一下这个485,你会发现,跟232的例程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