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入门,求助各位大神关于ADC和CAN总线结合使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1-13):
但是当两个中断同时打开的时候,CAN总线的正常工作,ADC的只能采样一次(我的ADC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要采样十次求平均值的)。

]}1ZK4@P]UZZIY(YG%`DEBL.png (15.17 KB )

楼主:
来个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2017-03-05):
CAN的中断频率有多高啊     从你的描述看    肯定是两个中断干扰了
不是配置或没有使能等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的中断频率有多高啊     从你的描述看    肯定是两个中断干扰了
不是配置或没有使能等造成的 ...

大神,这个问题怎么改呢?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嵌套问题,在CAN中断服务程序里维护下中断相关寄存器

楼主:
大神,能否说的具体一点呢?怎么维护?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嵌套问题,在CAN中断服务程序里维护下中断相关寄存器

大神,能否说的具体一点呢?怎么维护?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的中断频率有多高啊     从你的描述看    肯定是两个中断干扰了
不是配置或没有使能等造成的 ...

波特率是一兆,我不知道CAN的中断频率在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说的具体一点呢?怎么维护?之前一直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加EALLOW  E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