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0001

楼主(2017-01-13):
你好,请问BISS0001的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的?一级和二级分别放大多少倍比较好?

网友A:
放大倍数是外面电阻自己设置的,第一级可以设置的小一些,第二级设置大一些,一般来说总的放大倍数在4000倍左右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下面这个SGM8139,与BISS0001完全兼容的,不过静态功耗低很多

楼主:
你好,请问你发的那个文件的电路一级放大和二级放大怎么算的?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是外面电阻自己设置的,第一级可以设置的小一些,第二级设置大一些,一般来说总的放大倍数在4000倍 ...

你好,请问你发的那个文件的电路一级放大和二级放大怎么算的?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发的那个文件的电路一级放大和二级放大怎么算的?我不知道怎么计算。 ...

这是运放最基本的同相输入放大电路和反相输入放大电路,建议你先看看运放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B:
拿示波器看,PIR不同放大倍数也不同,不要瞎算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