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5M 频率 通过60cm左右的线到另一块板做通讯可行么?

楼主(2017-01-13):
最近在做一个要用到SPI 通讯的项目,需要从一块板上到另一块板上通讯,使用5M频率,两块板子之间要使用大概60cm的排线连接,请问只加buffer的情况下能实现么?

网友A:
60cm没多长设计好了问题不大,

楼主:
请问主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B:
屏蔽FPC线缆会好很多 两端SPI端口注意加防护

网友C:
应该问题不大,用fpc线,每个信号相临一个地线,我用过20cm长的fpc线可以传150M的信号--16个数据线和一个时钟

网友D:
如果现场干扰不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