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之点亮LED灯程序

楼主(2017-01-13):
原理图:

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efine LED1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LED1_ON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SET);

#define LED1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LED1_OFF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RESET) ;

#define LED2_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define LED2_O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define LED3_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define LED3_O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ED_Config(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 名    称:void LED_Config(void)
* 功    能:LED 控制初始化函数
输入
****************************************************************************/

void LED_Config(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  V6   //将V6,V7,V8 配置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LED2, LED3 V7 V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LCD背光控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LCD背光关闭

}

楼主: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48179352896961.jpg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LED_Config();//LED控制配置
  while (1)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FF;//LED1亮  LED2,LED3灭(LED2,LED3 仅V5  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LED2亮  LED1,LED3灭(LED2,LED3 仅V5  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N;//LED3亮  LED1,LED2灭(LED2,LED3 仅V5  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
}

楼主: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
* 名    称: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功    能: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