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14):
大家好,图中B点怎会有输出的呢。想不明白。Q1是P型管,B点可以带载。

网友A:
这个电路栅极有低电平才导通啊

楼主:
可以带灯珠发光呢。

网友B:
Q1关断,视为开路,若B点开路,则电压等于6.2V,B点若接LED灯并连接到GND,则相当于6.2V串2个10k电阻和LED形成回路。

网友C:
我觉得king5555说的对。p管楼主应该熟悉吧?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我的分析是不接负载时B点为6.2V,接上负载后(如灯珠)6.2Ⅴ经两个10K到灯珠到地。P管G极瞬间分得3.1V电压左右,满足P管VS>VG导通条件。我现在感觉Q1的导通是否跟负载阻值有关呢。感谢大家的帮忙。麻烦大家打再分析下,谢谢啦

网友D:
新人请问q1的作用

楼主:
没人分析了吗。

网友A:
楼上分析的也对,如果负载是6.2v的灯珠,mos管还会导通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我的分析是不接负载时B点为6.2V,接上负载后(如灯珠)6.2Ⅴ经两个10K到灯珠到地。P管G极 ...

个人觉得MOS管处于恒流区,r1两端电压为0,r2两端电压=源漏两端电压>开启电压。

网友F:
这个跟B 后面接的电路有关系,但这个电路,mos管不导通,B 的电压就是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