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有没有寄存器(不使用固件库)的工程,我主要看怎么配置时钟.

楼主:
GD32F450有没有寄存器(不使用固件库)的工程,我主要看怎么配置时钟.  最近移植gd450 其他都弄好了,就是主频怎么都搞不起来.一直都在运行内部时钟.  有的话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2017-01-14):
看开发板的例程,有配置外部时钟与PLL的例子
开发板的例程本版有很多人发, 如果找不到请回复一下我上传

网友B:
直接看.c文件的底层c代码就可以了。代入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20-07-14):
引用 网友A:
看开发板的例程,有配置外部时钟与PLL的例子
开发板的例程本版有很多人发, 如果找不到请回复一下我上传

你好,可以上传一下例程吗

网友C(2020-10-31):
引用 网友A:
看开发板的例程,有配置外部时钟与PLL的例子
开发板的例程本版有很多人发, 如果找不到请回复一下我上传

大神的资料到处发放。哈哈

网友D:
要寄存器操作,得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E:
要想寄存器编程,数据手册得看得很溜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