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众拳【STM8入门】第28讲 STM8 CAN总线数据转发实验

楼主(2017-01-14):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28讲   STM8 CAN总线数据转发实验
28.1 CAN控制器原理图
28.1 CAN控制器接口
28.2 实验目的
    CAN总线控制器接收到的数据直接发送出去。包括:标准数据帧、扩展数据帧、标准远程帧、扩展远程帧
28.3 程序文件设计   28.3.1  推荐采样点位置
采样点 = ((1+BS1)/(1+BS1+BS2))*100%
CAN总线波特率大于800K时,推荐采样点位置75%。
CAN总线波特率大于500K时,推荐采样点位置80%。
CAN总线波特率小于等于500K时,推荐采样点位置87.5%。过程。
28.3.2  推荐采样点位置
28.2 位时序计算方法
28.3.3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CAN转发数据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30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CAN_Configuration();//调用CAN初始化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28.3.4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28.3.5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can.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28.3.6  can.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CAN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CAN初始化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初始化CAN波特率为1M   CAN_Init(CAN_MasterCtrl_AllDisabled,CAN_Mode_Normal,CAN_SynJumpWidth_1TimeQuantum,CAN_BitSeg1_11TimeQuantum,CAN_BitSeg2_4TimeQuantum,1);
    //配置CAN第0组过滤器为屏蔽模式。但是屏蔽位都设置为0,所以相当于没启动屏蔽功能。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Number_0,ENABLE,CAN_FilterMode_IdMask,CAN_FilterScale_32Bit,0,0,0,0,0,0,0,0);
    //使能CAN接收中断功能
    CAN_ITConfig(CAN_IT_FMP,ENABLE);
}
/***************************************************************************
*   函 数 名: CAN_RecvData_Demo1
*   功能说明: CAN数据转发实验例程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AN_RecvData_Demo1(void)
{
    u32 id;
    CAN_Id_TypeDef ide;
    CAN_RTR_TypeDef rtr;
    u8 data[8];
    u8 dlc,i;
    CAN_Receive();//读取缓存中的数据
    ide=CAN_GetReceivedIDE();//读取帧类型(标准或扩展)
    rtr=CAN_GetReceivedRTR();//读取帧类型(数据或远程)
    dlc=CAN_GetReceivedDLC();//读取接收到的数据字节数
    for(i=0;i<dlc;i++)
    {
        data=CAN_GetReceivedData(i);//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到自定义数组里
    }
    CAN_Transmit(id,ide,rtr,dlc,data);//把接收到的数据转发出去(包括ID号、帧类型和数据)
28.3.7  can.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AN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AN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CAN初始化函数
void CAN_RecvData_Demo1(void);//CAN数据转发函数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28.3.8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设计串口通讯软件是为了通过串口uart1能把CAN通讯数据输出到计算机啊上显示出来,能直观的看到通讯数据是否和设计的一样。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28.3.9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28.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来实现CAN通讯调试过程,打开串口后,在接收区会有两条提示信息,包括CAN控制器型号、通道等等;接着要设置波特率,波特率默认值是5KBPS,我们要设置为1MBPS
28.3 CAN通讯监视界面
    扩展数据帧字节数量可变,
    标准远程帧,总线单元发出远程帧,请求发送具有同一识别符的数据帧,无字节,只发送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