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大家一下运放与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7-01-14):
首先祝各位大大周末愉快,小老弟又碰到了一个小问题,需要麻烦各位大大了~
如图,运放的正极输入端提供基准电压,负极输入端是一个变化的模拟量,运放作为比较器使用,输出5V和0V的高低电平。
那么问题来了,运放输出的5V高电平能驱动起三极管导通么?
小老弟在大学的时候记得三极管是流控型器件,而运放的输出电流非常小,个人认为是驱动不了三极管通断的。但是最近切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电路,就很疑惑。肯定会有大大让我实际焊接一套出来做下实验,但是小老弟现在手头没有器件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小老弟的实际经验较少,知道的一些元器件也较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较为特殊的运放或者三极管。
最后希望各位大大指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运放不全是可以做比较器的。
运放驱动三极管已经足够了。
你这里没有限流电阻,是个错误的电路。
你还是去做数字电路好了

网友B:
可以,不过此电路不实用,因为在临界处有振玲。还是做个滞回比较器,加点正反馈吧。

网友C:
“运放输出的5V高电平能驱动起三极管导通么?”
看具体情况。
功率三极管所需要的基极电流可能达到数安培甚至更大,设计用于小信号工作的运放不能驱动这么大基极电流的三极管。不过,设计用于小信号工作的运放通常可以驱动小功率三极管,专门设计的大功率运放也可以驱动大功率三极管。

二楼所说应该加限流电阻,这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

网友D:
0.7V就够了啊     这么简单的东西,三极管原理都没搞懂,怎么玩?

网友E:
能行,运放有一定电流输出能力,不同型号不一样,输出电压幅度也不一样。运放输出端和三极管之间需要串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我确实是忘记画限流电阻了~,我其实就是怀疑运放的带负载能力,也就是电流的输出能力,不够驱动起三极管,但是如果是mos管,肯定是没问题的,mos管是压控型的器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我确实是忘记画限流电阻了~,我其实就是怀疑运放的带负载能力,也就是电流的输出能力,不够 ...

Maychang版主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即使是MOS,也要看具体型号,大功率MOS管驱动瞬间需要的电流很大,要几A的峰值电流。
运放的输出驱动电流,普通运放跟I/O口差不多,十几个mA到几十个mA都有,当然也有大电流驱动的运放,输出300mA以上很轻松,峰值也可以达到几A,所以还是具体应用具体分析。
楼上有朋友提到的振铃现象倒是很实际的,要加入正反馈组成滞回比较器才实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提醒,我确实是忘记画限流电阻了~,我其实就是怀疑运放的带负载能力,也就是电流的输出能力,不够 ...

楼主,你真的确定MOSFET驱动不需要电流吗? 其实够与不够,关键看应用场景,用设计数据说话。比如这个电路,如果认为驱动困难,根据是什么? 驱动后面的三极管到底需要多大电流(C极电阻是K级的,Ic 也就在 mA 级别吧)?

网友H:
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呀  围观一下

网友I:
运放和输出电流和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从datasheet查得到的吧

网友J(2017-02-17):
楼主的电路中,运放能否驱动三极管,需要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集电极回路需要的电流。如:三极管的β值为100,三极管集电极回路需要的电流为1A,则只需要运放输出1A/100=0.01A=10mA的电流就能实现。

实际应用时,需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该电路运放至三极管基极之间一定要设置限流电阻,否则运放必定损坏。

网友K:
驱动三极管是可以的,不过基极需要加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