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压调节电路太复杂看不懂啊,求大神帮我解释下,...

楼主(2017-01-14):
JP1-B8应该连接的是外部的传感器吧,U3-44,U3-42,U3-56,U3-16,U3-4连接的是单片机引脚,求大神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那几个三极管加MOS管怎么运行的,还有芯片周围的电阻电容都是什么作用,谢谢大神帮忙,非常感激我查了芯片资料,这三个UNR521E三极管内部自带电阻,还能作为简单的开关管作用,怎么确定不是放大作用

网友A:
根据NPN和PNP的导通关断原则,就好分析问题了。

网友B:
电阻上下拉,一般提高电路可靠性,或电平转换(开关量控制);

电容滤波啊;

至于MOS管那一级,好像电路有问题,不能工作;

网友C:
我猜想mos 是过压保护,c88并个电阻,二极管为稳压管,当右边电压过高时,mos管导通,最终导致pnp管关断。至于传传感器输出为二极管检波再低通,随后的三极管可以理解为比较器,当检波输出电压让三极管导通时,再导通上面几个三极管,最终pnp管导通

网友C:
可能mos管为过压保护,不过c88 并个电阻,二极管为稳压管,当VB过大时导通mos管最后关断pnp管。至于传感器输出为二极管检波,接低通滤波,可能时提取直流量,随后的三极管可以理解为比较器,检波输出让三极管导通时,也让上面的三极管导通,最后导致pnp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上下拉,一般提高电路可靠性,或电平转换(开关量控制);

电容滤波啊;

谢谢大神,想问一下,R14应该是上拉电阻吧,然后R75,R74,R73,Q29,Q30是怎么个关系,小弟比较笨,望大神多指教,感激不尽,还有MOS管怎么不对,正确的该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码C88得再并联个电阻。

谢大神,C88为什么应该再并连个电阻啊,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mos管为过压保护,不过c88 并个电阻,二极管为稳压管,当VB过大时导通mos管最后关断pnp管。至于传感器 ...

谢谢大神,想请问下VB过大,MOS管是怎么关断pnp的,JP1-B8连接的是传感器,U4-44,U4-42连接的单片机引脚,你说三极管像比较器,我不是很明白,麻烦大神能说说几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额吗,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mos管为过压保护,不过c88 并个电阻,二极管为稳压管,当VB过大时导通mos管最后关断pnp管。至于传感器 ...

还想问下大神,你说的低通滤波指的是C76容值为10nf那个,还是C91容值100nf的那个

网友C:
都是滤波器,明显后面的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远小于第一个。

网友C:
单片机的U42为检波输出的状态位,U44和检波输出的开关三极管为与的作用,只要有一个导通则会让pnp管导通

网友C:
VB过大导通nmos管导致有上拉电阻的漏级电压为低,也就是Q30的基级为低Q30不导通,导致Q29pnp管不导通

网友C:
与改为或的作用,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B过大导通nmos管导致有上拉电阻的漏级电压为低,也就是Q30的基级为低Q30不导通,导致Q29pnp管不导通 ...

谢谢大神,像这些比较复杂的开关三极管的电路能找什么书或者资料看吗,能否介绍一些,还有里面电路怎么算电流电压,电阻阻值怎么选取,这个应该学哪些知识,找哪些书学习,求推荐些书和资料,本人基础比较差,希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像这些比较复杂的开关三极管的电路能找什么书或者资料看吗,能否介绍一些,还有里面电路怎么算 ...

建议你从模拟电路学起走,一定要理解电路的反馈和频率响应,注意开关电路的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从模拟电路学起走,一定要理解电路的反馈和频率响应,注意开关电路的因果关系 ...

大神,想请教下,我查了芯片资料,这三个UNR521E三极管内部自带电阻,还能作为简单的开关管作用,怎么确定不是放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想请教下,我查了芯片资料,这三个UNR521E三极管内部自带电阻,还能作为简单的开关管作用,怎么确 ...

放大电路的工作点不一样,一般使用的BJT放大电路是会引入负反馈的
说点题外话:中国大学模电课程中晶体管放大部分就是误人子弟,他讲的只是原理,计算式需要假定三极管的放大倍数,这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能的,实用晶体管放大电路一般引入负反馈,这个对放大倍数不必过于关注,就像运放电路一样,建议楼主看看日本人的晶体管电路的一本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想请教下,我查了芯片资料,这三个UNR521E三极管内部自带电阻,还能作为简单的开关管作用,怎么确 ...

这种集成电阻的晶体管一般作为数字电路用(也可理解成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大电路的工作点不一样,一般使用的BJT放大电路是会引入负反馈的
说点题外话:中国大学模电课程中晶体管 ...

谢谢啊,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哪里有的卖啊

网友E:
确切的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晶体管电路,分上下册,网上有下载的,你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切的名字记不清了,好像叫晶体管电路,分上下册,网上有下载的,你搜搜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