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一个简单的CPLD程序仿真出现了问题,求教!

楼主(2017-01-14):
module test02(clk,rst,count,clk_odd);
input clk,rst;
output reg [1:0]clk_odd;
output[3:0] count;
reg[3:0] count;
parameter N = 2;
always @ (posedge clk)
if(! rst)
begin
count <= 1'b0;
clk_odd <= 1'b0;
end
else
if ( count < N)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else
    case(count)
           4'b0001:
                begin
                clk_odd <= clk_odd + 1'b1;
                end

                4'b0010:
                begin
                count <= 1'b0;
      clk_odd <= clk_odd + 1'b1;
                end
                endcase
endmodule

上面的程序仿真发现无法执行 count == 1 的情况,clk_odd都是在 count == 2之后才变化,在count == 1时波形没变化,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在下面会贴出testbench代码及仿真波形

楼主:
下面是testbeach代码:

`timescale 100 ps/ 1 ps
module test02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rst;
// wires
wire [1:0]clk_odd;
wire [3:0]  count;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test02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clk_odd(clk_odd),
        .count(count),
        .rst(rst)
);
initial
begin
rst = 0;
clk = 0;

#200 rst = 1;
// code that executes only once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 --> end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end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begin
#50 clk = ~clk;
// code executes for every event on sensitivity list
// insert code here --> begin

//@eachvec;
// -->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抱歉,我这里无法上传图片。波形都是在 count == 2时发生的翻转。count == 1时波形吴变化

楼主:
这是仿真波形

网友A:
count等于1时执行的是:
if ( count < N)
    begin
         count <= count + 1'b1;
    end

没执行后面的CASE语句

网友B:
if    ( count < 2 )
     {  .......   }
else
     {
     if   ( count == 1  )
          {  ......  }
     if   ( count == 2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unt等于1时执行的是:
if ( count < N)
    begin

恍然大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