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STM32F1] 拆解irobot扫地机器人【分析自动充电功能】附STM32解码代码

楼主(2017-01-14):
最近研究了机器人自动充电功能,有些心得。谈谈自己总结的一些问题,仅供交流大神轻喷。

网友A:
沙发板凳前排瓜子花生米啤酒

楼主:
先来一个开箱图,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界的鼻祖了。在京东买的很快就到。

楼主:
接下来主角就要登场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3NjI2fDY3NTRhMTljfDE3NjMzMTQ1MTZ8MHw%3D

楼主:
然后是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角,自动充电底座。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3NjI4fGQ2M2I3MTIzfDE3NjMzMTQ1MTZ8MHw%3D

楼主: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有点门道在里面

楼主: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开始拆机。首先打开充电底座,看看这里面的结构。

楼主:
可以发现,充电座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电源指示灯,三个红外发射管,中间直立的是一个大散射角度的红外发射管,下面两个的是小散射角度的红外发射管。具体原因一会分析的时候一块讲解。

楼主:
来一张电路板的特写,以供大家仔细观察。

楼主:
下面来聊聊这个关键的结构件,这个结构的设计也是自动充电里面关键的一个环节。大家注意这个圆形透明的部位。根据我的分析:这个圆柱体的主要作用是将竖直的红外发射二极管的红外线发散成360度的红外波,以便让机器人端的红外接收器进行接收。可以进行自动充电的粗调节首先进行大致位置的判断,而底下的两个红外发射管主要是用于最后直线部分的高精度对接,让机器人的极片和充电座的充电极片进行精准的对接。具体的对接模式和控制方案,一会我专门画一个简图进行分析。

楼主你是说底部的红外发射管将光线发送到顶部的锥形底部。锥形底部在反射在四周吗?是不是充电平台和机器人在几乎相同的平面内

网友B:
要顶一下这个,必火啊.

网友C:
这个必须顶起

楼主:
图片留公司了。。。周一接着很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片留公司了。。。周一接着很新。。。

此贴要火……看好你啊

网友E:
加个精华,支持;

网友F:
火钳刘明,mark

楼主:
把图片搞回来了,接着更新。仔细观察这个结构件,发现下面两个红外发射管的管体实际上并不是直接裸露在外面的,在管子上有一个黑色的套筒,这个套筒的作用起始主要是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可以把光束汇聚起来增加红外管的发射距离,第二个功能是通过套筒上的小孔可以把散射的红外光纤隔离掉一部分,只让一小部分投射出来,像一个细线一样,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底座的精准对接。先看看实物。我一会上一张简图方便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顶一下这个,必火啊.

多谢支持

楼主:
左图就是处理过的结构,也就是大部分自动充电座的内部结构。右边就是没有经过任何改造的红外管,可以看到光都是以一个扇形的形状发散出去的,这样的光是没有办法进行精度对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贴要火……看好你啊

多谢支持,好东西还是要多分享。哈哈

楼主:
说道这里,可能还有同学对红外自动充电比较陌生。我简单的科普一下。自动充电的方案有很多种。我这里只大概说一下目前市面上最常用也是成本最低廉的一种方式。就是红外自动充电。首先在机器人的身体端会有接收红外编码的红外接收三极管,在检测到特定频率的载波红外信号的时候会有电平输出。一般常见的载波频率有38K和56K两种。而红外发射端,也就是自动充电座里面就是红外发射管。通过驱动电路,是二极管通电断电,不断的发出红外光线,并且频率通常和接收端匹配,也就是38K或者是56K的占空比为50%的PWM波形。利用载波可以传递数据。扫地机器人的原理就是,不同的红外发射管对应的就会发射不同的编码(也就是发射的数据例如0x123456)接收管通过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判断此时机器人与充电座的相对位置,对自己的姿态进行矫正从而实现对准,当充电开始则关闭轮子,红外接收灯传感器,进行充电。

楼主:
红外编码的规则利用的是PPM脉时间调控,而平时普遍使用的是PWM脉宽调制,这里大家要注意区分。具体的红外编码规则我就不在赘述。在百度百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接着拆!

楼主:
下面来看看机器人身体的部分

楼主: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黑色的电路板,毕竟消费级的产品黑色的看起来会不会更加高大上一点呢?哈哈拆解的时候发现这个机器人的所有结构件都是使用非常巧妙的结构件设计,使用了大量的触点连接方式,甚至电机都是封装到一个盒子里面通过触点的方式进行电气的连接。所以这样的机器人在工厂大批组装的时候是非常节约时间的。这也是我们在日后工作学习中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点。毕竟时间就是金钱啊,再好的产品也是需要有供货充足的。美国人做的东西还是非常扎实的,顶一下。由于当时着急测试,所以没有拍摄电机模块等细节的照片还请大家见谅。哈哈

楼主:
同样,为了尽可能的提高对射精度,在机器人身体上的红外接收管也有类似套筒的结构,将多余的红外隔离在外。只将直线对准部分的红外光进入。具体看图。

楼主:
他的套筒采用的是遮挡一半的方式,并不是只漏两个小孔。至于为什么这么设计。我猜想可能是在精度和进光量之间一个择中的选择吧。
到这里这个机器人大致拆解完毕。拆解irobot的主要目的还是了解自动充电方面别人的一些优势。具体控制方法和工作原理我稍后再做分析。最后会附上STM32的红外解码跟红外编码的代码。这里面也多少有些门道。到时候我再一一解释。也算是帮助初学者少走一些弯路。另外也借此机会跟大家交流交流自动充电技术。先睡觉了。哈哈

666
楼主,有没有遮光套筒的尺寸,感觉套筒口宽度应该就是充电触片的两倍,想验证下。

网友G:
楼主可以再拆一下科沃斯的扫地机,留通道的原因是保证在信号强度足够的情况下保证角度~这个是关键点,扫地机的坑还是挺多的~祝楼主好运~

网友H:
这个系列单片机很少见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说道这里,可能还有同学对红外自动充电比较陌生。我简单的科普一下。自动充电的方案有很多种。我这里只大概 ...

请问一下接受信号后怎么判断相对位置啊?

网友J:
不错,顶一下。

有没有距离和悬崖检测传感器方面的相关资料?
这段时间也在搞这个东西,春节准备先在计算机上搞个机器人迷宫的模拟器.

网友K:
楼主这篇帖子质量很高,至少很用心呀。
有几个问题:
1、机器人和充电平台是不是要大致在同一平面内?通过那个锥形底部反射的光线并不一定水平,有一定的范围和散射。所以在竖直方向的落差不能太大,当然距离不能太远。要是有那种拍摄红外的镜头就好办多了。
2、你图片中那几块白色电路板中有竖直插在板子上,背上散热铝片的是不是搭建的左右两路H桥。它用的CMOS还是?

祝楼主工作顺利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说道这里,可能还有同学对红外自动充电比较陌生。我简单的科普一下。自动充电的方案有很多种。我这里只大概 ...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顶一下。

有没有距离和悬崖检测传感器方面的相关资料?

距离传感器我用过的有超声波,夏普红外,还有一个是激光的IIC,具体型号记不住了。

谢谢

楼主:
有些同学提问当采集到红外编码信号以后应该如何控制机器人的移动问题。我这里贴一个分析文档。只不过这个是分析的科沃兹扫地机器人。具体方法其实都大同小异,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这个是机器人跟充电底座的简图,四个字母分别是发射红外的管子,和接收红外的管子

楼主:
这个是四个管子的安装角度
两边的是90度散射的红外管
具体发射的红外光线示意图如下

楼主:
自动充电对准过程分析:
粗调:
当机器人刚进入红外监测区域时进行粗调,此时只要有任何一个探头采集到左则机器人往右移动,反之往左移动。
细调:利用中间两个小角度探头进行对接,原理与粗调大致相同。
具体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见下表格
粗调:
a采集信号        b采集信号        c采集信号        d采集信号        右轮        左轮
0        0        0        A        1        0
0        0        A        A        1        0
0        A        A        A        1        0
A        A        A        A        1        0
A        A        A        B/C        1        0
A        A        B/C        B/C        1        0
A        A        B/C        B/C        1        0
A        B/C        B/C        B/C        0        0

只要探头b检测到A机器人就需要向右偏移

D        0        0        0        0        1
D        D        0        0        0        1
D        D        D        0        0        1
D        D        D        D        0        1
B/C        D        D        D        0        1
B/C        B/C        D        D        0        1
B/C        B/C        B/C        D        0        1
只要探头C检测到D机器人就需要向左偏移
细调:
判断  A,B,C,D是否对准a,b,c,d。主要对B,C进行调节。
b采集信号        c采集信号        右轮        左轮
A        B        1        0
B        C        0        0
C        D        0        1

未考虑到的特殊情况根据实际环境再进行调整

楼主: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红外线受干扰因素很多,包括反射,强光都会产生影响。所以实际在调试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例如乱码,编码错位等问题,甚至会出现接收到的信号直接交叉了而编码值都是对的。所以代码一定要有一定的容错功能。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红外接收只能使用中断进行检测,所以当有多个红外发射的时候中断其实要使用轮询的思想,不能几个中断同时接收,这样会出现紊乱。一定要分时开启,也就是说分时接收。发射端发射红外编码的时候也要分时发送。另外STM32F103的单片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中断是共用一个中断函数的如10到15.这时候就需要使用关闭line的方法去实现分时开启。另外标准的红外编码协议大约要120ms的时间,所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变一下协议,把数据压缩,不用发32位那么多。压缩的好处就是可以减少一个编码的时间提高数据的刷新率。

楼主:
这个就是关闭中断线程的参考代码,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中断开关1************************************************
void HWJS_Key1(u8 en)
{
    EXTI->P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if(en)EXTI->IMR|=1<<8;//不屏蔽line8上的中断
    else EXTI->IMR&=~(1<<8);//屏蔽line8上的中断
}
//*********************中断开关2************************************************
void HWJS_Key2(u8 en)
{
    EXTI->PR=1<<9;  //清除LINE9上的中断标志位
    if(en)EXTI->IMR|=1<<9;//不屏蔽line9上的中断
    else EXTI->IMR&=~(1<<9);//屏蔽line9上的中断
}
//*********************中断开关3************************************************
void HWJS_Key3(u8 en)
{
    EXTI->PR=1<<10;  //清除LINE11上的中断标志位
    if(en)EXTI->IMR|=1<<10;//不屏蔽line10上的中断
    else EXTI->IMR&=~(1<<10);//屏蔽line10上的中断
}
//*********************中断开关4************************************************
void HWJS_Key4(u8 en)
{
    EXTI->PR=1<<11;  //清除LINE11上的中断标志位
    if(en)EXTI->IMR|=1<<11;//不屏蔽line11上的中断
    else EXTI->IMR&=~(1<<11);//屏蔽line11上的中断
}

网友M:
STR735~~~定制的MCU~~~

网友N(2017-03-16):
分析很透彻,简单易懂,赞一个

网友O:
请问出现该如何解决?

网友O:
请问出现反射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H:
这个系列单片机很少见啊。

古代的。ARM7TDMI那一类的核心。

网友H:
充电器发射信号给机器人,机器人根据信号判断在哪儿找到充电器。

网友Q:
顶楼主,感谢精彩拆解和讲解!

网友Q:
楼主应该是开发过类似产品~~

网友R:
感谢分享,一个对位就不简单。。。还有其他的

网友S(2017-06-15):
精诚一顶,不要沉

网友T(2017-07-20):
iRobot的广角头不是远距离的粗定位用的,楼主没有实际测量

网友T:
广角头的半径是小于直角发射的,这一点可以从iRobot Creater开发文档里面也能得到佐证

网友T:
目前猜测广角头的作用是用来减速关闭避障靠近充电器的

网友U:
看了楼主的帖子,学到了不少,只是除了对自动充电功能感兴趣外,我对机器人规划路径、自动返航什么的也比较感兴趣哦
希望可以有这方面的讨论~

网友V:
好厉害,必须赞一个

网友W(2017-08-24):
这么好的帖子,还是被我看到了 哈哈

网友X:
顶一下在看,感觉超级棒

网友(2017-10-14):
很好的帖子,然而我并看不懂

网友Y:
源码在哪里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Y:
源码在哪里学习一下

我自己写的

网友Y:
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Z:
自己设计的硬件吗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先来一个开箱图,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界的鼻祖了。在京东买的很快就到。 ...

网友Z: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开始拆机。首先打开充电底座,看看这里面的结构。
...

看着硬件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复杂。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先来一个开箱图,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界的鼻祖了。在京东买的很快就到。 ...

看着真的非常棒,坐等分享。

网友AB(2017-11-27):
楼主分厂给力,分析透彻,图虽然糙了点,但是把重点全讲出来了,厉害!

网友AC(2018-01-08):
学习了,正在研究,不知道是不是回复后才能看到代码

网友AD:
真的棒,顶起来

网友AE:
引用 楼主:
先来一个开箱图,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界的鼻祖了。在京东买的很快就到。 ...

这个不便宜呢。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可以发现,充电座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电源指示灯,三个红外发射管,中间直立的是一个大散射角度的红 ...

保护电路呢?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来一张电路板的特写,以供大家仔细观察。

电路看着不是很复杂。

网友AH:
很详细参考。

网友AI:
引用 楼主:
接下来主角就要登场了。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zk3NjI2fDVhYjhiNTEyfDE3NzkyNDg4OTF8MHw%3D

这个还能自动充电?

网友AG:
引用 楼主:
下面来聊聊这个关键的结构件,这个结构的设计也是自动充电里面关键的一个环节。大家注意这个圆形透明的部位 ...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开始拆机。首先打开充电底座,看看这里面的结构。
...

拆了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可以发现,充电座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电源指示灯,三个红外发射管,中间直立的是一个大散射角度的红 ...

这么简单的电路,岂不是没有保护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先来一个开箱图,这款机器人可以说是扫地机器人界的鼻祖了。在京东买的很快就到。 ...

无线的吗?

网友AE:
解析内部电路吗

网友AJ(2018-04-10):
引用 网友A:
沙发板凳前排瓜子花生米啤酒

沙发板凳前排瓜子花生米啤酒

网友AK:
给楼主点个赞,分析的非常情况,谢谢分享

网友AL(2019-08-09):
可以讲解一下沿墙清扫和避障运动吗额?

网友AM(2019-11-20):
翻山越岭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