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占空比的测量问题

楼主(2017-01-14):
用定时器的CAP功能进行PWM的占空比测量,但是当占空比达到0、100%或者脉冲很窄的时候,这个时候CAP根本就触发不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比较实现。

网友B:
那你直接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比较实现。

能不能讲解一下什么个原理?要么低电平要么高电平~

网友C:
0、100%电平都没有变化了,肯定触发不了的

网友D:
你的很窄是多窄?比较窄小于CAP执行速度的时候肯定也触发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很窄是多窄?比较窄小于CAP执行速度的时候肯定也触发不了

想看看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能不能使用滤波后ADC测量呢?

网友G:
是的,一般用pwm传递信号的时候,从来不会用到0和100%,所以也不需要测量这两个极限除非用来控制电机什么的,才会输出这个占空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使用滤波后ADC测量呢?

这个ADC测量应该不准确的。。

网友I:
你这种提前先判断一下是不是在0101的变化,如果不变,那就肯定是0就是0%,是1就是1%了。

网友J:
你先判断是全0还是全1,再用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