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容如何选用呢

楼主(2017-01-14):
请问复位电路中的电容选用多大的啊,能否贴一张复位电路图,万分谢谢!!!

网友A:
简单是从vcc上拉一个10k的电阻直接接reset引脚,再在reset脚上接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B:
104电容和电解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吗?

网友C:
公式为Tb=2.2*C13*R25,Q4至Q14为分频端口,Q4的时钟频率=2^4Tb,Q5的时钟频率=2^5Tb.....以此类推Q14的时钟频率=2^14Tb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很简单,呵呵.也可以把CD4060当作脉冲发生器,只要你理解了,电路可以千变万化

网友E:
使用CD4060,它实质上为一款计数芯片,也可以把它当成分频器。

网友F:
是104电容和电解电容组成复位电路吗?

网友G:
可以用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就可以实现。

网友H:
复位电路104的电容就行吧

网友I:
这个简单,根据你选择的单片机系列,看看官方对应的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是怎么做的,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