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测距问题请教

楼主(2017-01-14):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网友B:
听过最多的就是超声测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如何测距?如何设计根据距离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主程序是调用测距程序,调用显示程序的循环。。

网友C:
用定时器来实现声音的频率不同。。

网友D:
当然是通过定时长短来实现频率的不同了啊

网友E:
这个可以用激光也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网友F:
楼主想要做的是倒车雷达吧

网友G:
倒车系统在打开测距功能时,使报警器随距离的减小声音的间歇时间缩短。。

网友H:
激光测距我觉得单片机可能搞不定,光束太快了。

网友I:
要求显示距离,并发出不同频率的报警声。。
你要先能驱动那个测距的东西,然后弄个显示器,比如数码管或者lCD,报警用定时器或者PWM实现不同的音调。

网友I:
简单的音调可以改变频率的波形,复杂的可以加用语音芯片来控制。对声音的要求可以用蜂鸣器或者喇叭

网友J:
测距有很多方案啊,红外测距,激光测距,超声波测距

网友K:
超声波测距还是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