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A产生PWM波

楼主(2017-01-14):
定时器A产生PWM波时,发现有TA0.0和TA1.0的脚都对应比较输出0单元,想请问这是否说明两个引脚对应的单元都是比较单元0。。

网友A:
不对吧,在管脚定义时是否定义相同。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在管脚定义时是否定义相同。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

两个引脚的输出内部不可以连到一起的吗

网友B:
连接到比较单元两个不同输入口,内部会连接的

网友C:
错了吧,这个应该是不会连接的

网友D: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但与那两个管脚无关

网友E:
对于内部看门狗定时器,一般就是在程序开始时就禁用看门狗。也可以定时喂狗,喂狗的目的就是防止程序跑飞,当程序一旦跑飞,就会触发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从而产生系统复位。

网友F:
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设置好相关寄存器的占空比就行。

网友G:
PWM输出的话,在相对应的引脚要设置成第二功能

网友H:
那个配置工具不可以配置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