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运放输出电压的计算方法和公式

楼主(2017-01-14):
如图,这是一个反相放大器,用来做电流采样的     vin 目前没有输入电压,测量各点电压如图所标,不知道这个计算的公式。
看了些资料  说是
Vout=(-R2/R1)*Vin  但是现在输出是2.46怎么得到的   求教  并希望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现在输入vin =0V  这个输出电压2.46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又比如VIN=0.2V时的输出电压怎么算   求求各为大神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很基础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很基础的东东。

万分感谢哥哥!!!小弟初中就读了一年,学习中呢!!!不胜感激  如有兴趣可以交个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很基础的东东。

我这个电路VIN 回头是有输入电压的  那又该怎么计算? 比如我输入了0.2V  此时输出电压咋计算?

网友B:
U+依然是0.56V。
R1、R2实质是串联,故用中点电压法列方程
(R1xUo+R2x0.2V)/(R1+R2)=0.56V
代入R1=15k,R2=51k有
15Uo+51x0.2V=(15+51)x0.56V
Uo=(1+3.4)x0.56V-3.4x0.2V=1.784V

网友A:
我学历比你高不了多少,但是已定,目前门当户对,可以交朋友。不过,你还在学习中,就要努力,争取高的学历,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历比你高不了多少,但是已定,目前门当户对,可以交朋友。不过,你还在学习中,就要努力,争取高的学历 ...

早安兄弟,新年快乐!!!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学历比你高不了多少,但是已定,目前门当户对,可以交朋友。不过,你还在学习中,就要努力,争取高的学历 ...

有时间加个QQ:5257118

网友C:
分析负反馈运放电路有两个基本概念,就是所谓“虚短”“虚断”,虚短就是同相端电压近似等于反相端电压,虚断就是流入运放的电流可以视为0,然后反馈回路就可以用欧姆定律列等式计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学历比你高不了多少,但是已定,目前门当户对,可以交朋友。不过,你还在学习中,就要努力,争取高的学历 ...

你是不是不会算?给你个真的答案:
U+依然是0.56V。
R1、R2实质是串联,故用中点电压法列方程
(R1xUo+R2x0.2V)/(R1+R2)=0.56V
因R1、R2相等,故有
Uo+0.2V=2x0.56V
Uo=1.12V-0.2V=0.92V

不把楼主弄晕。

网友B:
这有啥。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假若R1=R2,答案就是如此。
如果R1与R2不相等,答案就另当别论

网友E:
好好看看模电中有关运放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