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关于单片机采集传感器的信号问题

楼主(2017-01-14):
传感器:ADXL345有个数据输出速率,对应匹配了I2C或SPI最低的通信速率,我想问是不是如果I2C或SPI通信速率已经满足且超过了最低的速率,当单片机主动采集传感器的数据时,收到的是无应答信号,总之,传感器输出速率1S有多少个 ,单片机就1S收多少个。还是我理解错误??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没懂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数据输出速率”指的是什么意思,是接口的波特率的概念,还是传感器本身数据采集的概念;就好比SPI接口的AD芯片,AD自己有个采样率,SPI接口有自己的波特率,这二者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网友B:
1.IIC不熟,好像CLK是主方发的,看你的IC的IIC是主还是从
2.SPI的CLK也是主发的.也是得看你的IC是主还是从,

如果你的IC是主,简单,单片机设为从就行了,

如果你的IC是从,单片机要设为主,要看时序,要怎样读数据

数据输出速率..你直接看CLK的速率就行了,  如果IC是从,要设置你的单片机输出CLK在手册要求范围内,
                        如果IC是主.确认一下单片机的CLK允许范围是不是比你的IC大就行了

网友C:
你也可以定时器读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