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全桥DCDC输出不满足Uout=2D*Uin*(N2/N1)?这什么原因呢请问?

楼主(2017-01-14):
大家好。最近要用到一个电路将12V的直流电压抬升到300V左右,我打算用全桥DCDC。在matlab搭建电源仿真发现不容易收敛。。。。所以这次选择的是saber。模型搭好了我先是带上一个很轻的负载,开环工作。仿真中:我的占空比是0.5,输入电压是20V,变压器的变比是P:S=2:20;那根据全桥DCDC输入输出直流传递关系Uout=2D*Uin*(N2/N1).Uout应该等于200V。可是得到的电压只有130V左右,以前做其他电路拓扑的时候用的是matlab仿真,仿真结果应该是跟理论计算几乎一样的。请问原因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输出的二极管用1N4148没有问题么?

网友B:
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负载电阻很小,输出功率大,变压器有内阻,导致电压损耗在变压器上了。  仔细匹配一下变压器内阻和负载电流的关系。  另外实际电路中使用1N4148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量量变压器两端电压是多少 不行就调整变压器匝数比

网友D:
变压器初次级电压的关系与初次级的电感量成正比的,在saber软件中,仿真变压器时,一定要设置正确的初次级电感量,这样才能达到所要的电压。另外输出电阻值可加大点。例如先上个1K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初次级电压的关系与初次级的电感量成正比的,在saber软件中,仿真变压器时,一定要设置正确的初次级 ...

好的,感谢。saber里面那个变压器,我选择的那个是是有12次侧匝数选择的,没有选择那个nonlinear transformer。

网友A:
你这电路不考虑漏感的话,输出电压只和输入电压和圈数比有关,占空比不影响

楼主(2017-03-24):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不考虑漏感的话,输出电压只和输入电压和圈数比有关,占空比不影响 ...

戈工您好,我现在使用一篇XL6009做一个双电源给芯片供电(非隔离boost电路),不过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当我调节反馈电阻阻值的时候,发现当输出电压增大,这个时候的占空比反而是减小了的。根据boost电路的传递特性,输出电压增大应该会是占空比增大才对啊。我没带负载,空载测试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空载电感电流处于DCM,所以传递特性变了。。。

网友E:
按信号流向逐点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信号流向逐点检查

我可不可以加您QQ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戈工您好,我现在使用一篇XL6009做一个双电源给芯片供电(非隔离boost电路),不过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个 ...

是的。电流连续才有那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