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客**-如何使用LDC跑道电感设计器

楼主(2017-01-15):
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介绍了LDC计算器工具,您可以点击此处下载。该工具可用于计算电感传感应用的一系列有用参数。
LDC设备通过电感器感应导电对象的运动。在TI,我们常通过在印刷电路板(PCB)上布置螺旋迹线形成感应电感器。WEBENCH® Coil Designer是款非常有用的在线工具,能够帮助您设计传感器电感器,并生成布局。
跑道电感器设计工具是LDC工具电子表格中的又一有用设计器。虽然跑道电感器只能计算传感器参数,而无法生成布局,但其操作很快。只需在LDC计算器工具的“内容”选项卡上单击“跑道电感设计器”,或单击“跑道_电感_设计器”选项卡,如图1所示。您就会看到如图2所示的选项卡界面。

1:访问跑道电感设计器

2:跑道线圈设计器工具

LDC计算器工具的精确度非常高,一般物理传感器的精度在计算结果上下浮动10%范围内。然而,对于跑道形传感器,由于长短侧比值大于4,所以这一精度可能会下降。
设计传感器的第一步是确定PCB制造限值,表1所示即为来自某一PCB制造商的限值范例。

传感器参数
数值
注释
PCB最小迹线宽度/空间
0.125 mm(5密尔)
构建限值
通孔最小垫尺寸
0.6 mm(24密尔)
构建限值
通孔最小孔尺寸
0.25 mm(10密尔)
构建限值
传感器最小内径
0.825 mm(21密尔)
0.6 mm + 2 × 0.125 mm
一个通孔垫 + 两个迹线空间
层间叠层厚度
0.80 mm(32密尔)
所需PCB厚度
铜厚度
0.5-1.0 oz-Cu
1:传感器构建参数

你需要了解一些系统限值——传感器最大尺寸可以是多少、对象离传感器距离可以有多近。在表2中,我汇总了某一例的数值。

传感器参数
数值
注释
最大传感器直径
9mm(315密尔)
机械限制
对象最近距离
1.8mm
基于系统机械因素
2:传感器参数

本例中,我将使用LDC1612,并遵照表1和表2所列限值。图3所示为跑道线圈设计器的计算区域。我在每个参数的左侧都标上了序号,这样,在我进行下面的设置时,您可以知道所对应的参数。

3:参数输入顺序

接下来,根据以下步骤计算基本传感器设计:
  • 选择合适的LDC设备——LDC1612/4(LDC1612LDC1614有着相同的传感器驱动限值。
  • 将迹线间隔和迹线宽度设置为制造商所规定的最小值——0.125 mm(5密尔)。
  • 将层间间隔设置为32密尔。
  • 使用可用的最厚铜——1oz-CU,以实现更好的性能。
  • 设置层数——通常为两层或四层。由于PCB为两层,所以将层数设置为“2”。
  • 输入电感器外径——9mm为本例的最大值。
  • 对于圆形传感器,将比率设置为1.0。若数值大于1,则是跑道形状。相比圆形传感器,跑道形状的电感值更高,而Q系数更低。对于例如金属触摸式按钮等诸多应用而言,相比圆形传感器,跑道形状能够更好地适配可用区域,且能够实现更小的按钮尺寸。
  • 设置圈数。如果您设置的圈数超过16圈,将低于表1所规定的0.825mm最小内径。如果你将圈数设置为13,线圈填充率则接近最佳值~0.3(虽然金属触摸式应用在更低数值下表现更好,但0.3线圈填充率是大多数应用的最佳值)。
  • 通过设置对象距离,计算对象对传感器的影响。将对象距离设置为1.80mm,该距离为传感器和金属表面间的距离。
  • 调整传感器电容,以使fRES’、RP’及Q’位于LDC1614的设计空间内。如果有参数超过设计空间,计算器工具将在相应参数区域显示红色标签提示,如图4所示。

4:计算器工具所生成的错误提示范例

输入数字后,您可能需要调整圈数或传感器电容。尝试多种设置后,我最后得到了表3所列数值。我选择130 pF作为传感器电容值,以便可以安全地使用10%容差。

传感器参数
数值
传感器电容
130 pF

外径
9.0 mm
长短边之比
迹线间隔
5密尔
迹线宽度
5密尔
PCB厚度
32密尔
铜厚度
1.0 oz-Cu
3:得到的参数

当对象关闭时,传感器的电参数会发生变化。所以,您需要确认出现这一情况时,传感器是否仍处于有效工作范围内。在最近目标距离为1.8 mm的条件下,我的传感器的电性规格如表4所示,处于LDC1614的工作范围内。

对象作用下的传感器电感值
L'
2.380
µH
对象作用下的传感器频率
fRES'
9.049
MHz
对象作用下的Rp
RP'
4.90
kΩ
有对象时的Q系数
Q'
36.3
4:对象作用下的传感器参数

LDC工具电子表格还有很多用途。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我将介绍LDC0851计算器选项。
您对跑道电感设计器工具有任何问题或反馈吗?登录并在下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