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7-01-15):
各位好,想找一款DC/DC芯片,输入18-40V,输出12V/3A,效率越高越好,最好是大厂家的片子,谢谢。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204235095&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1128239:N:12v+5v%E5%8F%8C%E8%BE%93%E5%87%BA%E7%94%B5%E6%BA%90:3f454657b27b3e78787f3e403d9d96af&ali_trackid=1_3f454657b27b3e78787f3e403d9d96af&spm=a230r.1.14.13.oc3Oc8#detail

双USB输出9V/12V/24V/36V转5VDC-DC 3A降压稳压电源模块 车载充电
宝贝名称:双USB输出3A降压模块
输    入:6V-40V
输    出:5V/3A(MAX)
效    率:92%(MAX)
开关频率:150KHZ
工作温度:-40℃-+85℃
宝贝尺寸:L_59mm*W_21mm*H_17mm
负载能力:最大输出3A(可同时带两台手机)
适用范围:移动电源、手机、平板等USB5V供电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204235095&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1128239:N:12v+5v%E5%8F% ...

谢T叔,我想找的是芯片。

网友B:
LM2576
●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效率不同);
●输出电压:3.3V、5V、12V、15V和ADJ(可调)等可选;
●器件保护:热关断及电流限制;
●封装形式:TO-220或TO-2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T叔,我想找的是芯片。

这个模块用的就是老张推荐的LM2596

网友C:
TI网站可以设置筛选条件,应该可以选出来。

网友D:
此公司网站上没有这个型号呢?

网友E:
LM2596,山寨的同款也好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此公司网站上没有这个型号呢?

有的吧!您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的吧!您再看看

哈哈,手挺快。。。一会功夫就加上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手挺快。。。一会功夫就加上了啊

您先看看,有想法再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204235095&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1128239:N:12v+5v%E5%8F% ...

这个不行的,做不到3A输出,电感太小了,2596的散热也不够,10.8元,买个2596芯片都买不到啊,我买的芯片都要15元左右呢。

网友H:
找同步芯片,比如mp1584之类